補教人生之世界最長

楼主(2010-11-22):
大家都知道補教人生的故事吧
今天教大家世界最長的英文單字......共有44個字母

Pne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koniosis

网友:
其實那個字可以拆開背,應該不是很難,就像背一段句子
底下有幾個字偶就連怎摸拆都搞不清楚了

明天考的十個英文單字

英文老師:各位同學,明天的考試,只有十個單字,我已經洩題給你們,再考不好就死當!!!

1. honorificabilitudinitatibus

這個字是由27個字母組成的。
出現在大文豪莎士比亞的劇本「空愛一場」(Love’s Labour’s Lost)裡,
意思是「不勝光榮」。

2. antidisestablishmentarianism

這個字是由28個字母組成的。
根據范克和華格若爾斯編的「英語新標準辭」裡面的解釋,
這個字的意思是「反對教會與國家分開學說」。
他曾被英國首相格來斯頓
﹝Υ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引述過一次。

3. floccinaucinihilipipification

這個字是由29個字母組成的,
「牛津英文辭典」裡就有這個字,意思是「把某事的價 值加以抹殺的行為或習慣」。

4.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docious

這個字是由34個字母組成的。
出現在一部名叫 Mary Poppins的電影裡,意思是
「好」。

5. hepaticocholecystostcholecystntenterostomy

這個字是由40個字母組成的。
出現在高德編的「醫學辭典」為一個外科術語,亦即在
膽囊與膽管之間或腸子與膽囊之間接人工管子的手術。

6. 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s

這個字是由45個字母組成的。
出現在韋氏辭典第八版的版本中意思是「吸入矽酸鹽細
末或石英巖灰而形成的肺塵埃沉著病」。
礦工特別容易得這種病。

7. Antipericatametaanaparcircumvolutiorectumgustpoops of the Coprofied

這個字是由50個字母組成的。有個圖書館的書架上,
陳列著法國作家拉伯雷著的「葛甘塔和潘特古」故事系列。
其中有一本,書名就是這個長長的英文字。

8. osseocaynisanguineoviscericartilagininervomedullary

這個字是由51個字母組成的。
它是人體構造一術語,曾出現在英國作家皮考克
﹝Thomas Love Peacock,1785-1866﹞
那本名叫Headlong Hall的小說中。

9. aequeosalinocalcalinoceraceoaluminosocupreovitriolie

這個字是由52個字母組成的。
它是英國醫學作者愛德華‧史特羅哲﹝Dr.EdwardStrother,1675-1737﹞
創造的字,專用來形容英格蘭格洛斯特夏布瑞斯陀這個地方 的礦泉水成分。

10.lopadotemachoselachogaleokranioleipsanodrimhypotrimmatosilphioparaomeli
toka-takechymenokichlepikossyphophattoperisteralektryonoptekephalliokigklo
peleiolagoiosiraiosiraiobaphetraganopterygon

這個字是由182個字母組成的。
它是從希臘字英譯過來的英文字,源出自希臘喜劇作家亞裡斯多芬尼斯
﹝ Aristophanes,448?-385?﹞的劇本 The Ec clesiazusae 中。
指由剩餘的菜和牛肉函煮而成的辣味食物。

网友:
我看了頭也痛了..

這些字很難背的起來吧..

网友:
偶拆給大家看,那一段一段都有大概的意思,這樣是不是比較容易背
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s

另外,偶發現有些字好像拼錯了,樓主好像少個u
本字還有一個錯誤的版本是
pneumonoultramicyoscpicailicovolcanoconiosis

原來有的字偶看不懂,部分原因是
因為字太長,大家匆忙間連字都貼錯啦

网友:
算了!把我死當吧!
我就不信,下一個英文老師也會到處找~~floccinaucinihilipipification~~給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