鹵素燈專用 電子變壓器 的疑問

楼主(2010-11-22):
下圖這些都是鹵素燈專用的電子變壓器,  可將AC 110V 轉成AC 12V
想說應該可以拿來取代傳統變壓器,但是我用數位電錶 卻量不到電壓  ?
接到我的電路也不能用,這甚麼原因 ?
我確定都是正常無故障,接到鹵素燈都會亮
是因為阻抗不匹配嗎?  鹵素燈的內阻接近零

Light inv

Light inv

网友:
這種電子式變壓器的輸出是高頻
必須使用"蕭特基二極體"整流再加電容器濾波才能使用
這種變壓器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它的輸出電壓會隨著輸入電壓波動
而且有些在輕載下是不會啟動的(無輸出電壓)

楼主:
我每一顆都試過了~  都量不到電壓
那就是你說的輕載不會啟動, 這樣就沒辦法用了!
我了解了~~ 多謝您的協助 !

网友:
下圖這些都是鹵素燈專用的電子變壓器,  可將AC 110V 轉成AC 12V
想說應該可以拿來取代傳統變壓器,但是我 ...
引用 网友A:

    剛好前陣子學習用途, 拆了一個, 應該有輸出的, 畫了圖, 應該合你的需要.

http://xiaolaba.wordpress.com/20 ... ly-120vac-to-12vac/

网友:
這種電子式變壓器的輸出是高頻
必須使用"蕭特基二極體"整流再加電容器濾波才能使用
這種變壓器有一個很大的 ...
引用 网友B:

    兄臺你好, 可否就下面的線路圖, 解釋一下它的震盪原理呢.? 謝謝.

网友:
簡單說明
本電路結構為不穩態半橋驅動
輕載無法啟動的原因是,T1的迴授不足以讓Q2 OFF , Q1 ON

网友:
這種鹵素燈用電子變壓器採用的是如同電子安定器的自激式半橋振盪電路,只是負載由諧振網路及燈管變成隔離降壓變壓器,其實很接近交換電源的結構,但並沒有精密的回授控制。
當空載時,因為變壓器一次繞組幾無電流流過,無法讓晶體交互起振,所以會量不到電壓,接上負載後才可測得其輸出,且測試時需要使用高頻交流電壓錶方能準確測試。

楼主:
這種是低成本 簡單的電子變壓器, 鹵素燈不要求穩定的電壓 !
可以亮就好了

看來只能用在鹵素燈 不能取代傳統變壓器!

网友:
vigor兄遇到的問題跟我之前遇到的一樣
我有一台設備他是用小杯燈當光源
我是用一般很便宜的數位式三用電錶
他不亮我用三用電錶測沒電壓
很直覺就認為是電子式變壓器故障
後來拿新的電子式變壓器裝上去一樣沒亮
試了一整袋快20顆以為廠商怎麼給我壞的
都快把它丟到回收筒去
後來換了一台2000多的數位式三用電錶
一測就出現12v
檢修結果是小杯燈座用太久炭化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