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OLYVIEW V396高壓跳火維修

楼主(2010-11-22):
一部POLYVIEW V396,故障原因為背光一閃即滅,且有燒焦味

拆開一看,使用的台達DAC-19M001A其中一組燈管高壓輸出端因跳火而明顯燒燬

燒燬處正面近拍

背面近拍

移除該區元件,並清除殘膠

移除後電路板背面

用小蜜蜂開始挖,把黑色部分挖掉

挖到已經露出PCB原色的地方就可以了

檢查升壓變壓器有無因為跳火而燒黑,若是有燒黑就要換掉

焊回元件,其中一個電容因為接點燒燬,所以從銅箔處刮除後焊上接腳

焊回元件後的正面圖

裝回螢幕,已可正常點亮,並無發出任何味道

結論:DAC-19M001A的防跳火溝槽較窄,所以當絕緣膠變質或是濕氣較重,就容易發生跳火現象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狼大又發功了..

弱弱的問一下 "什麼是小蜜蜂" ?

THKS..

楼主:
手持式小型電動研磨機,有多種加工頭可以選用

网友:
狼大發威了...呵呵
最近polyveiw壞很多~大家都在發~哈哈...
我上個月也修到一台17寸~忘記蝦米型號的~後來就換良板~
所以就沒po上來...

恭喜狼大完修...小弟要跟隨您的腳步...

楼主:
跳火若沒有燒到元件,其實不會太難處理,燒焦地方一定要挖乾淨

网友:
沒想到還能這樣修好...感謝分享...

网友:
狼大阿 光移除那區元件加上挖除燒焦部分已經不是小功夫了...

順便檢查變壓器也是要點^^

楼主:
後期改良後的DAC-19M001A,防跳火開槽就加大了,沒有跳火問題n_112|

說到燒毀,這片燒得比較誇張,燈管回授PCB佈線整條燒焦n_078|

這片是DAC-19M009,四直管

网友:
厲害,高手就是不一樣!!

网友:
真猛  挖洞有也可以  不過我學到  如果 接點燒焦 可以挖一下跳過去 好玩耶

网友:
很棒的實例..

网友:
謝謝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
這是傳說中的天殘腳嗎?感謝分享..很精湛的實例.

网友:
回复 楼主:

燒到臭火乾~:)

网友:
空焊...外加打雷加閃電....
然後就金光閃閃......

快來看布袋戲的金光戲喔

楼主:
別小看高壓的威力,電流雖小,但放電的電弧產生的熱可以造成嚴重的破壞

這是一部設備面板顯示幕背光電路板

燒焦了

底板也是

幾乎燒掉一大塊

TDK大陸廠生產

网友:
狼大的維修真精湛,好像在看教料書一樣,
看來小蜜蜂也開始要熱賣了....

网友:
沒想到剛回來就看到狼大連發四篇精采的實例
太精采了...

网友:
真精彩的维修~   好多PCB板都烧焦一片!! @@
ps:令咱 大開眼見^-^   本來咱以為LCD螢幕[]不會跳火燒焦~ 【CRT螢幕 幾萬伏特才會】~    》《

网友:
所以變壓器二次側要小心觸電....

网友:
看到那麼慘烈狂跳火的板子................

線路太靠近也跳火,這是設計時沒有注意到?

楼主:
濕氣+灰塵+未架高+未有保護,導致燒成這樣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真精彩的维修令人 大開眼見感謝分享, 努力學習中

网友(2011-06-07):
有人看過那顆的規格
DAC-19M001A
先謝一下

楼主:
一般為30pF 3KV
不過也有用33pF或是47pF的

网友(2011-07-08):
真詳細,感謝狼大分享

网友:
哦!兩岸還是分的越遠越安全!感謝分享!

网友:
很多維修知識都是靠有能力的大大分享的、真是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