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GREEN NOTE(VIA C3)筆記型電腦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0-11-22):
一部ECS GREEN NOTE(使用VIA C3處理器),故障原因為無法過電及開機

開始拆,把CPU散熱器處外蓋取下後,四顆爆漿電容映入眼簾,心裡大概已經有譜了

繼續拆,拆到剩主機板後果然又發現爆漿電容

電源輸入端處也有爆漿電容

全部請下來

頂凸外加脫肛

換上固態電容(電源輸入端3.3V/5V電路)

CPU電源電路輸入端也用固態電容

CPU電源電路輸出端用比較好的富士通黃皮固態(有防爆紋的真固態)

組裝回去後已可正常開機,打完收工~

网友:
帥喔!!狼大又一次成功案例!!

网友:
請問一下大大,您的電解換固態的是怎樣的算法?
uF數有一樣嗎?

网友:
又是一個很棒的實例..

网友:
請問狼大

一般電解電容更換成固態有什麼要注意的事項?

因為看到 電解16V 1500uf,換成固態的網路上有看到說uf值要減半?

還是說要一模一樣的才是最好呢?

网友:
很棒的實例....

网友:
回复 楼主:

    :)

楼主:
一般都是抓一半容值,但最精確的還是要依照電路需求重新計算(有的電路不吃這套)

网友:
老實說,把一般電解電容與固態電容替換
每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除了耐壓不能低於原本的規格之外
容值部分就說法不一了

网友:
這台我也修過 也是電容爆
拆開的一瞬間  我還以為我眼花
沒想到NB也用一般電容.....................
我見識太淺   無話可說了

网友:
這台這樣換下來,真的可以「動」粉久~
不知是如何判斷換完電容一定可完修,因為也有可能換完後,還是一樣不開機。

楼主:
所以要賭看看,因為爆到還能開的換了會好,爆到不能開的換了不一定會好

网友:
這些爆掉的原本容量應該是680uF吧.....

容量代換~~~主要還是看用在什麼地方...
電源部分...通常都是並連
所以~至少要有總容量的一半以上...
要穩定一點的~~就是看有沒有多設計的空電容位置..
若沒有~~就自己算算這電容後端的電流...再來決定容量大小最少要多少..

网友:
固態電容的ESR較低,耗損就沒有電解電容來的高。
容值也就取比電解電容稍微低一些。

网友:
怎麼換算就是個問題了.....

楼主:
照理說要知道原先電源電路輸出電容的計算參數,然後重新用固態電容的參數算一次最小容值

网友:
好難喔!都快聽不懂了啦!

网友:
若只是幫客戶維修的,並不需要用固態
用台系電解電容,若用於濾波,容量高1-2級,耐壓高一級
至少可以撐一段時間...
自用再換日系電解或固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