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USB的5V線[用來接 數位相機]【會不會燒掉】??

楼主(2010-11-22):
電腦USB的5V線[用來接 數位相機]【會不會燒掉】??

例如 nikon E3200 或5600【吃兩顆 3號電池的電】~
平常是用1.5v x2==3V 的電

5V是電腦出來的直流電
附上在 露天看到的USB線^-^
叫做{USB特製取電線線(2PIN)}《---》每條30元

ps:在露天看到的線 【很想接兩條線出來】跟  【吃3V的相機或收音機連接】【省電池的錢】
ps:如果會燒掉~  那要【用什麽電子零件 降壓】【比較適合呢】??

=====================
rtn/21011156708620

网友:
我想不該冒這個險..

為什麼呢? 因為你給它的電壓一般來說它一定會經過轉換, 這個過程為的是要讓相機內的電源更穩定..

如相機內實際用的電壓是 3V 好了(注意, 這是假設), 你用的 5V 多出來的電壓 2V 一定會以 "熱" 的形式消耗掉, 想想這對相機的電源電路傷害多大..

楼主:
不過 nikon  E3200相機【可以 適用于  3v   4.2V】<--->距離5v只有 [多出來0.8V]

現在就是【電腦的電源供應器】【會給相機 多少電流了】~   如果是小于【0。5A】<-->那就是應該可以正常使用了!!
【4.2V】x[0.5A]==2.1W
【5V】x[0.5A]==2.5W  兩者相差0.4W的熱量而已

================================
如果是 大于【0。5A】或大於【1A】~【耗能與】產熱情況就會多一些!!
【5V】x[1A]==5W  5W-2.1W==2.9W

ps:有沒有網友【熟悉知道 電源供應器USB~ 5V的線路圖】
還有【熟悉相機】的朋友~       如果[USB的5V电源]如果接上[相機]到底會提供多少電流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樣看你轉出來市要什麼街頭哩一一
有USB轉出來是蘭牙耳機的街口的

网友:
我想這種事不是可一概而論, 什麼都適用的囉..

所以, 最好還是照 "規定" 來使用..

建議啦.. 要不, 你可當個開路先烽, 試一下..

网友:
直接買個3v的變壓器不是比較簡單嗎?
接頭不同 剪掉把合的頭銲到線上怎看都比你亂接安全!

楼主:
這樣看你轉出來市要什麼街頭哩一一
有USB轉出來是蘭牙耳機的接口的

我是想說【是不是可以有人】~能拆開相機【從相機的電源部分】<--> 直接【接USB的這兩條5V的電源】!!
USB線也不用去買了~  直接把【舊的多餘的USB線 剪開】~ 用電錶【量有5V的 那兩條線】~   接上【散熱扇做測試】~
如果可以的話~ 再試一下相機^-^

=======
我想這種事不是可一概而論, 什麼都適用的囉..
所以, 最好還是照 "規定" 來使用..
建議啦.. 要不, 你可當個開路先烽, 試一下. .

其實我是想【有沒有人】【相機比較多的】《--》有【剛好電池漏yi~電源接觸不良的相機】【就可以試一下】!! 告訴大家試的成果....

==============
再貼點 充電【鋰電池】的產熱資料~
我现在用的[可充式]鋰電池  3.7v x 1300mA==4.81 Watt

canon 相機用[可充式]鋰電池 3.7v x 800mA==2.96 Watt

网友:
回复 楼主:
USB的規範是每個port 500mA
但是咧 沒人說超過就不能用,不然就不會有那種不用另外取電就可以直接接上usb硬碟的主機板了。

如果真的要接上去,還是要弄個DC/DC或是LDO先降成你要的電壓比較保險
反正那個相機裡面一定也有這個東西,只是沒拆不知道他的規格,所以外部先降好比較妥當

网友:
有用過 E3200, 還有 5100. 因為這些照相機可用好幾種電池, 例如 AA 1.5V X 2, 包括鹼性電池和 NI-MH, 還有特別包裝的鋰電池, 所以它標示 2.4 / 3 / 4.2 三種電壓與耗電流.

因為鹼性電池 3V
NI-MH, 充滿電2.9V, 低壓時大概 2.4V
鋰電池, 充滿電4.2V, 低壓時大概 3.7V

所以沒買過鋰電池, 一直用5V 1A 輸出的路由器電源, 用3 個IN4001串接, 量得大概就是4V輸出, 接假電池送進去相機, 操作可以.

USB供電的話, 有的電腦出力真的沒到500mA 就過流保護斷電, 有的又可以.

供參考

网友A(2011-05-04):
我接過一次...500萬畫數的相機從此之後就再也不動了...

現在狀況是相機按power...電源燈閃一下...然後沒有反應...

相機是吃3號電池2個..

還在找怎麼修理...

网友B:
用一顆 TPS63001 或是 TPS63030 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過一次...500萬畫數的相機從此之後就再也不動了...

現在狀況是相機按power...電源燈閃一下...然後沒有 ...

謝謝提供訊息【原來電腦的5V電源是不能接的】【相機保險絲~可能會燒掉的】^_^咱知道了謝謝^-^
咱以後~應該是【不會】接的與【不敢】接的!!《--》除非有方法【可以把 USB的電壓從 5V】~拉下到【4V或3.7V】!!

=============
[引用網友xiaolaba 的話:]
所以沒買過鋰電池, 一直用5V 1A 輸出的路由器電源, 用3 個IN4001串接, 量得大概就是4V輸出, 接假電池送進去相機, 是可以操作.

這個改天咱來試一下~【用3 個IN4001】【串接來 降壓1V】^-^  這個咱會焊接!!
做好了【咱再用 UT-61E電錶】~量測電壓是否為 4V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過這也奇怪...

我另一台800萬相數的數位相機是吃3.7V鋰電的...
用它原廠附的傳輸線是可以接的...
當然它的接頭不是普通用的USB Type A/B 也不是mini USB或micro USB
就是那種大概只有它才能用的接頭線

我的想法是...
如果原廠有附傳輸線...就應該是沒有問題...

如果看起來是一般通用的...
電池電壓又差5V很大(只裝2棵1.2V或1.5V的電池)
還是用記億卡吧...
免的燒掉就賠大了.....

楼主:
貼一下~
【英文配音】视频:
老外示範: 【DIY】改USB線【5V電壓線】~做為手机充电器【的圖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0MTI5MDQ=.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8762-1-1.html  【這裡有精彩的 【NOKIA 手機】視頻截圖】^-^

ps:
接之前~還是要確定【5.13V】~  才能接【NOKIA 手機】!!
一般接相機的話~【還是要用電錶確定  4V 】【再接比較保險】!!^-^

ps:目前~所知道【有一位網友】【他的philip刮胡刀的馬達】~可以承受【5V-3V】==2V的電壓差!!
不過咱還是【覺得要 串接】【3顆N7001比較保險】~4V電壓比較安全!!

ps:如果是~咱用的philip刮胡刀【只消耗 3V  500mA的电】【功耗是1.5W】
改成USB的電源線的話!! 咱覺得還是 要降壓一下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朋友也是受害者,冒煙後就不動了.

楼主:
咱這裡有 【親戚送俺的】
可用【LM317T】與電源供應器~來改 【3.3V輸出電壓的  簡單完成品】
圖給大家參考看看^-^
如果是利用可變電阻【則可供應1.6V~ 10Volt】的電力^-^<-->如上傳的圖3V-5V-12v-b2.jpg [上面寫的字]~那組接頭!!

ps: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查 datasheet】~還有請教厲害的人來改裝!!
咱並不會改!! 目前這組電源供應器【咱只有用來 測試 3~12Volt的小風扇而已】!!
《--》另外咱剛好有兩隻LED手電筒~可以做對照的實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顆 TPS63001 或是 TPS63030 就可以了呀。

謝謝您的回答~ 用這顆IC【對我】有點難度!!成本與咱的技術有限~可能要等上一陣才考慮做看看!!^-^
不過 咱還是好奇【如何使用這顆電源管理芯片IC】~  如果會使用的話~應該是很實用解決【5V電壓轉換成3.3V】的好方法!!^-^
如果 有現成做好產品+便宜+容易隨身悉帶的話~   應該會有許多網友會想要購買的^-^

ps:咱在網路上找到的资料~提供給咱自己與有興趣的網友做參考^-^
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tps63001.html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6648432.html
http://www.ed-china.com/ART_8800 ... 009_TS_4bef0eb0.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e99c200100giaa.html

645.06 KB, 下載次數: 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