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攝影機] PS2 SCPH-77007型不讀片維修

楼主(2010-11-22):
親戚的PS2 SCPH-77007型,放入片子不讀,且有機械撞擊聲,送去賣店開口就要收錢,所以丟給在下修(親戚真好用n_133| )

底部螺絲蓋取下,鬆開六顆螺絲

慢慢打開上蓋,就可以看到內部機構

檢查讀取頭排線,挖哩~已經斷了

讀取頭連接座端的排線斷得相當整齊

利用原排線,刮開排線斷掉處的絕緣漆

對位後確實塞入讀取頭連接座,重新卡住

組裝回去後測試讀取遊戲片,已可正常讀取並進入遊戲

為何發出撞擊聲?因為原點開關在讀取頭上,是要通知讀取頭已回到原點,準備開始讀片,因為排線已斷,機器認為還沒回原點,所以馬達一直把讀取頭往回拉,造成讀取頭一直碰撞固定座,發出噪音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太強了!排線怎會斷掉!想嘸!

楼主:
大概讀片時讀取頭往復太頻繁,造成折損

网友:
帥哦..

我又給狼大加分了..

狼大.. 你的親戚可否介紹一些給我?

网友:
狼大真厲害
什麼都會修
唉-----不知哪時候才能像您一樣

网友:
帥哦..

我又給狼大加分了..

狼大.. 你的親戚可否介紹一些給我?
引用 网友A:

你居然會欠這種親戚!?哈哈哈~~~~

狼大的修法真像馬蓋先。一把刀子刮一刮就弄好了。

网友:
狼大太強了~~下次遇到不管蝦咪問題都給他拆拆看@@~~感謝分享

网友:
狼老大我最佩服他拆數位相機,他應該還很年輕,眼力還很好,我光是遇到比較小的螺絲就快投降了。

网友:
狼大親戚買這台PS2應該夠本了

玩到排線都斷了

网友:
原來這種排線可以刮漆的ㄚ

网友:
真厲害...能玩成這樣...
想必電玩功力應該很厲害吧...
還好只是斷排線,如果是操掛了雷射頭
花個六七百,應該跑不掉吧...

网友:
帥!小弟我手上有一台PS2
也來玩看看,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還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斷的這麼整齊、、、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如果是自己的排線斷掉,有排線可以買,那如果是友情贊助,那就........

网友:
我想這台有改過機,然後餵那種很爛的片
所以久了那個雷射頭就...像這樣

還有PS2 Mini溫度比以前的"大台"PS2高,散熱要注意...

网友:
又學了一招  狼大真是高手  高手  高高手呀

网友:
令人開眼界的獨門絕招,用刮的,買新的幾百元。

网友:
想不到還有這招刮排線,看完後我覺得...
我好想要當你的...親戚....

网友:
想不到還有這招刮排線,看完後我覺得...
我好想要當你的...親戚....
引用 网友B:

Yoyomay .. 不能插隊, 要記得排隊..

网友:
這個排線內部是金屬的.刮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斷裂的地方太遠的話會不夠長.加上這排線也滿容易斷的...因為太擁擠...後期的MINI PS2已經改善了(7900x~9000x)而且更輕(鐵板少的可憐)...
MINI機散熱還好.我自己也修復很多台了.大都也是排線.雷射頭.馬達.更換也簡單.因為不像大台的每次都要調整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