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行車紀錄器車用電源轉接器干擾改善對策

楼主(2010-11-22):
之前買的行車紀錄器,使用車用電源時,一插入點煙器插座時,收音機信號就會立體變單音,信號弱的直接不見,有時還會影響到GPS定位,心血來潮研究了一下,並嘗試看看是否能改善

這是電源轉接器拆開後的樣子,主要構成是塑膠外殼、保險絲、負極簧片、正極帽、彈簧、塑膠固定蓋、套環,還有一片電路板

電路板近拍,主要是由MC34063加上少數元件構成的DC-DC降壓電路,將車用電源降壓成5V,採用交換式技術可以減低廢熱產生。
相關資料在此: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ONSEMI/MC34063.html

利用示波器觀測輸入端電壓,可以看到電源電路啟動後,電力線上出現干擾雜訊,產生的原因是因為DC-DC電路運作時,產生的交換雜訊洩漏至輸入側匯流排。

這時必須加入濾波電路,隔絕此雜訊進入汽車電路中干擾其他裝置,不過EMI濾波器跟交連電感都太大,塞不進外殼中,這時就利用電感隔交通直的原理,將其串聯在輸入電源正極線路,以達到隔離交換雜訊的目的。
經過試驗,1uH的電感對此雜訊排除效果最好,所以就開始修改電路,將電感串聯於輸入正極上,黑色包裹熱縮套管的就是電感

因為要串上電感,所以PCB也進行一些修改,將原本輸入正極電路斷開,將原本線路接在電感後

再使用示波器觀測輸入電壓波型,可以看到原本的雜訊已被隔離了,只剩下小幅度的漣波

組裝回去,在收音機開著的情形下將電源轉接器插入點煙器中,已經不會干擾到收音機,有機會再測試看看GPS是否可以正常定位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喔喔~謝謝狼大的改裝分享
請問是原本的電路中就已經有設計給電感使用的線路,
而廠商為了節省成本而未裝上,還是是自行改原本的電路把電感加裝上的?

网友:
網路上聽說有的行車記錄器會干擾GPS,原來是電源造成

我曾拆過GPS的車用電源,是用TL494組成,電路也複雜許多

感謝分享,想必有很多人受惠

网友:
哇靠~ 解得漂亮.
用個電感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
但是車用電子產品一般來說應該都有比較高等級的規範?
照理說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問題發生. (不過還是發生了 )

网友:
一般而言
這種轉換器都不會做EMI(電磁干擾)  EMC(電磁相容)
那顆電感,是狼大自己依經驗值加裝的
原PCB上是沒有設計的

楼主:
原來的PCB並未留電感位置,所以要自己鑽洞+切線路+飛線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實降壓所使用的電感也是干擾源。所以有些產品必須用封閉型電感。
這一種的電感跟工字型的電感,在一些檢測上都沒有辦法過EMI的。

网友:
恭喜狼大改裝完工,狼大的專業不是顯示器嗎?怎麼變改裝電路了,離題 ....快閃!

网友:
能把這問題找出來~~已經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真的是經驗值超高阿~~~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此車用電源轉接器改善裝置資訊~很實用哦!!

网友:
狼大的紀錄器是F500HD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在電源上的功力,可是很強的。你都沒去爬他在電源供應器上的教學文喔。

网友:
好高級的示波器喔.要很多錢的"太克"耶....

网友:
設備一流.技術一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狼大又發威了~哈哈
這採用電感濾波的方式很多用在汽車音響及無線電上~
因為車子在電壓起伏及發電機供電問題~會造成機子在油門加速有連續性的雜音出現
一般大多是使用10uH的電感與機子的入電端串接就解決問題了~

我這兩天在幫垃圾車上的行車記錄器改機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出在24V to 13.8V的降壓器也是雜訊造成LCD的螢幕抖動干擾~
後來將線路經由穩壓IC供電給CCD後~讓錄影機獨立電源後再接濾波器就解決了~
害我跑了兩趟南投摸魚...

网友:
這問題讓小的困擾許久,
謝謝狼大提供對策!

网友:
非常厲害, 1uH 實在是經驗之談.
狼大謝謝分享~

不過, 希望能有計算科學證明, 謝謝!

网友:
應該可以用電容"並聯"吧
電容是過AC隔DC,用並聯應該有同樣效果
若以同樣感抗來算(f=13MHz)...用電容需150pf,找顆陶瓷電容,電容體積會比較小,價格也比較便宜

网友:
應該可以用電容"並聯"吧
電容是過AC隔DC,用並聯應該有同樣效果
若以同樣感抗來算(f=13MHz)...用電容需150pf ...
引用 网友B:

如果作者願意實驗, 看看結果就更好比對.

网友:
感謝狼大分享,果然是電源達人,燒作修改就解決問題了,
不知這種輸出電壓穩定嗎?有聽說不要用車充來充電?

楼主:
狼大的紀錄器是F500HD嗎?
引用 网友C:

修改的是WD590HD(下)所用的轉換器
最上面的是DR-9,目前這兩款常駐於車上

應該可以用電容"並聯"吧
電容是過AC隔DC,用並聯應該有同樣效果
若以同樣感抗來算(f=13MHz)...用電容需150pf ...
引用 网友B:

如果作者願意實驗, 看看結果就更好比對.
引用 网友D:

待在下再找一顆有相同干擾現象的電源轉換器後就來試看看~

网友:
以前的改裝汽車音響,也會如"好奇大"所言的方法,在汽車音響的電源輸入端"正電"串上一個小變壓器{如好奇大的第三張圖},來改善汽車發電機產生的"高頻雜音",非常好用且有效!

网友:
不錯是很實用的,學起來,或許以後可解決干擾問題

网友:
好厲害
狼大不只會修
還會改善電路
太強了

网友:
又是一篇驚人之舉~~
狼大真是造福人群
有遇到的大大也可試看看喔~~

网友:
DR.9 這台機子很穩定,WD590HD就不一定了
市面上貼排機太多了,01上有鄉民做詳細比較

原來狼大開省油的TERCL上下班阿~

楼主:
不過DR-9雖然晚上不太會眩光,但是影像顏色真的很淡,也有一點馬賽克現象,有負500條SHARP CCD的名,看能不能自己拆開改感光元件

這種機種有新舊分別,螢幕背後的殼是主要分別點,舊款問題較多,新款目前用到現在還算正常。

這部TT(Toyota Tercel)前車主有改過,所以沒那麼省油

网友:
不過DR-9雖然晚上不太會眩光,但是影像顏色真的很淡,也有一點馬賽克現象,有負500條SHARP CCD的名,看能不 ...
引用 楼主:

    哈, 好好的分享. 有機會到高雄去拜訪拜訪

网友:
示波器,好讚。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情況相似, 也是收音機信號被干擾.
打開12v-轉5v 電源, 看來它已在輸入端加了電感.
我試過 照這裡的經驗(再)加一 0.1uH電感, 可是因為試波器一般, 不太了解效果到底如何, 也沒有放下車去試.

网友C:
修改的是WD590HD(下)所用的轉換器
最上面的是DR-9,目前這兩款常駐於車上

引用 楼主:

狼大用2隻行車紀錄器在車上?
前後各一嗎?

狼駒GMAX上應該也有裝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嘗試看看,不過因為有的交換式降壓電路因元件及振盪頻率差異,也會使干擾的頻率不同,這時電感就要視情形修改

楼主:
狼大用2隻行車紀錄器在車上?
前後各一嗎?

狼駒GMAX上應該也有裝吧~ ...
引用 网友G:

目前手上記錄器有590、gv6330、dr-9、F500LHD、RD-52(裝在安全帽中)
最近會弄個車架裝在機車後照鏡鎖點處

网友:
GV6330會有相同的問題嗎?
下個月會入手一台,想先問看看.....
不然干擾到GPS,對我這路癡來說是個大問題....

楼主:
GV6330用的電源轉接器電路主體是34063外掛一MOSFET增加輸出,目前尚未遇到嚴重干擾問題,但網路上也有人反映曾遇過類似干擾現象

网友(2011-05-26):
這裡真是進修的`好所在`!  又偷學了一招.還好狼大不怕人偷學.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手上記錄器有590、gv6330、dr-9、F500LHD、RD-52(裝在安全帽中)
最近會弄個車架裝在機車後照鏡鎖點處 ...

(裝在安全帽中)
莫非狼大是傳說中的"檢舉達人"??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下沒那麼閒啦~

网友:
原來真正的主因是這樣阿
害我把GPS外接天線
從後照鏡上面移到前檔左側去
費了不少功夫跟時間

网友:
好厲害,狼大不只會修,還會改善電路
太強了,謝謝狼大的分享^-^

网友(2011-07-11):
狼大真是厲害

网友(2011-09-20):
狼大的那款行車紀錄器跟之前車上的一樣,有前後期的點煙器插頭
前期的插下去不會有干擾,後期的一插下去收音機馬上就七七差差就拿去跟廠商換舊款的就ok
目前反而是加裝的hid一開,馬上就干擾收音機,不過還沒有很嚴重,把車上天線拉長一點就不會干擾了

楼主:
後來這組點菸器前面塑膠頭破掉,自己就用LM2596這顆小型交換式降壓IC兜成一組轉5V電路,把車上兩組行車紀錄器都接到這組電源上,一分多點菸器座就可以不用了

网友:
真厲害會改線路, 我的車上只能用一個一對三的點煙器擴充來用... 大陸做的插著過一陣子還會自動跳出來

楼主:
有的點菸器分接座品質不好,太用力插會造成短路,然後保險絲盒內點菸器保險絲就得換了n_078|

网友:
狼大:
     您的"雞絲"真是好啊!! tek 四通道 100M示波器,我要流口水了...

网友I:
狼大你好我的行車紀錄器跟你的一樣的問題n_144| 這是我的變電器像你的要加電感的話是將正電源切電串接電桿嗎n_079| 謝謝n_109|

网友:
不錯的的改善!!有遇到可以試試看!!

网友:
雜訊問題是很囉唆的問題 , 有時可以很簡單克服

有時真的會找到抓狂 , 狼大用學理加經驗三兩下就解決掉了

真的太令人崇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狼大你好我的行車紀錄器跟你的一樣的問題 這是我的變電器像你的要加電感的話是將正電源切電串接電 ...

把最前方點菸器正極彈簧端的線路切斷後,串聯一個電感上去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最前方點菸器正極彈簧端的線路切斷後,串聯一個電感上去試試看

感謝郎大的指導..

网友:
感謝大大的發文,我將原本的偷工減料小電感換上較大的電感後線徑較粗,干擾收音機的狀況就完全解除了,但GPS干擾狀況依舊,不得已狀況下,將不用的手機車充(5V),接上行車紀錄器原本的電源線,發現果然是行車紀錄器所附的電源線作怪,一切干擾都不見了,如有此狀況的板友,可如法泡製.

网友(2012-06-14):
又學了一招,感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