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焊:一般可以補多少次的??

楼主(2010-11-23):
補焊:一般可以補多少次的??有人跟我說,補焊,只可補一次的,再補沒有什麼用了,也會很快返發的,是真的嗎?
有人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的嗎???

网友:
那不一定.
如果是焊點上錫過薄,又是在低溫處,那一般來說補上一次就ok.
但如果焊點是在易升高熱處,則補過之後用久了還是會有復發的可能.

网友:
我修過一台  MOZO 的 17吋  補第一次  用三天掛 了  在補 一次  (補很大)
現在已經用了 1個月   沒事     答案是 : 不一定  如果他在壞 我會補第三次  加熱風槍吹~

网友:
他說的補焊應當是指BGA吧!

如果工具不是那麼好,補焊確實需要點運氣。運氣的成份在於你補焊時的溫度剛好把脫焊的那部分熔得很好,反之就是運氣不好。技術好的話,可以降低運氣的成份。補焊不只可補一次,但是有可能愈補會愈壞(把板子弄壞)。

至於鍚點氧化的問題,這個我就不太明白了。如果加助焊劑可以改良氧化焊點的話,那這個就不是太大的問題了。總之,拆下來重植回焊確實對品質大有幫助,只是沒有專業工具時,這個做起來會麻煩一些。

把原理、道理、學理弄懂了,可以降低或減去經驗不足的影響。自己拆BGA時細細觀察各種狀況下的「現象」,理解力好一點自然會了解的。

楼主:
我昨天幫人返補了一台,照了後,用3D MARK 測試,本來還好的,當我關掉後再起時就没東西看了,朋友說補焊是這樣的,第二次的補焊是沒有太大的作用,返發機會很大,我想應該是氣化的問題吧~補焊前加了些助焊濟,用熱風槍在邊緣吹一些了進去,其實我也不知道那些助焊濟能否可以到達BGA的底下,真的是看運啦~~

网友(2011-02-25):
BGA 需要很好的工夫和細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認同大大的看法:)
有鉛焊接BGA補焊成功率較高,無鉛的就要加預熱台,比較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