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鐵清除PCB上的錫,一般是用什麼温度好一點??

楼主(2010-11-23):
烙鐵清除PCB上的錫,一般是用什麼温度好一點??
我試過用上390-420度除錫,結果是~~~~~!!!!!
有那位大大可以教教路了~

网友:
要看零件的所在位置及使用的時間啦..

像電容用約 350-400 度, 先加些鍚, 再將鉻鐵放在兩個接腳, 符個 3-5 秒應該就可取下了..

MOSFET 說真的, 我還是建議用 熱風槍 來吹.. 先用約 200 度, 在背面吹個 3-5 分.. 再在正面用 300度, 吹個2-3 分應該就可拿下了..

這方面實作真的很重要, 建議你拿廢板多試試, 就很容易抓到要領了..

网友:
另外, 你是想除那的鍚呢?

銲孔內的鍚? 還是 IC 接腳上的鍚..

我通常有兩種方式..

1. 用吸鍚器, 即使不是銲孔上的鍚也可吸
2. 若是那類緊密接腳的 IC 銲點, 我會使用吸鍚線來吸..

或許你把位置拍出來, 可能會有更好的建議..

THKS..

网友:
一個mos 吹五分鐘 @@,我都開五百度正面直吹說,二三十秒就拿了來了,不過滿燙的就是。

楼主:
我是用吸錫带來除BGA的錫,不知是否温度過高,我看到PCB脫皮了,齊片底板報銷了~真是傷亡慘重~~

网友:
脫皮是比較誇張,應該稱之為烤焦了。銅箔翹起來就很糟了。

楼主:
對呀~就是啦~那就無法植回去了,所以我覺得是烙鐡超過了400度,溫度太高的問題~??

网友:
我是遇到  過  主板上的 電容 有一個孔特小 不太好去除  只好把 烙鐵 開高溫一點

网友:
只能說溫度跟時間掌控,溫度高速度就要快,不然銅箔很容易損壞。
手感不好的話,溫度還是要壓低一點,特別是非恆溫烙鐵,
溫度沒掌控好很容易燒壞的。

网友:
針對您的問題,清除PCB上的錫,300度以上依然不好清的話,加點兒新錫熔在一起會比較好處理!
溫度高,停留錫點時間就要縮短,就算清不起來也不要硬想要處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350度(電容或是MOS)就蠻好用的

但若是要清BGA  因為無鉛的關係 要到400度會好用一點

熱風槍 要拔MOS 我個人也是覺得 要蠻久的 ...一個MOS 我設 250 度 都要快5分鐘...

网友:
以上大大提供的經驗,這些除錫的方式是指DIP還是貼片的零件?

烙鐵頭是用刀型(5MM/3.5MM)還是圓斜馬蹄型,或是其他種類,哪些是大家最常到的呢?最近想增加烙鐵頭,哪種好用?

网友:
清無鉛鍚我會加有鉛鍚說,比較好處理,不過維修應該不會有人計較這個吧。

烙鐵頭個人愛好尖頭的,刀頭用過覺得拉鍚不錯,不過定位一百多腳以上的ic 常找不到鍚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