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NB顯示異常維修,植球回焊流程(圖多)

楼主(2010-11-23):
顯示異常應該是所以pc產品中較容易發生的是,大多都是不顯示,不然就是破圖,下圖就是mac nb發生圖型異常請求回焊撐日子

因為時間又不早了,快速簡述
AXXXX的pcb板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放置機台上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不良位置,使用的南橋是GBM應該是94x系列的晶片組(沒時間研究北橋)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不良顯晶ATI x1600看不清沒關係,後面有清楚ㄉ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解焊中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放大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解焊後,這是無鉛製成,無鉛錫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不良晶片正面,有沒有看到G料,無鉛料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不良品背面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將大錫去除,準備除錫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除錫完成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放置鋼板,0.6mm錫球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進行植球動作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植球完成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側面看,客人指定有鉛球,所以簡單做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將pad除錫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avp定位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定位完成+置件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準備預熱中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迴焊中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更換完成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背板樣子,原色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把顯晶擦乾淨了,X1600有看清楚嘛?
金鼎3c- APPLE NB 顯示異常、殘影、反白維修

看看是不是跟你的NB一樣,若一樣請愛護他

以上貼圖感謝貴站會員richXXXXXX張先生,贊助我一台sony數相,謝謝!讓圖型有較細緻。

謝謝觀賞,有問題請指教

网友:
金鼎大辛苦了~這麼晚了還來個精采實例
看了很多北橋故障~在此都了解為散熱問題
是否也代表著舊晶片並未內建溫控
造成溫度過高而損壞的意像
且若有筆電處理出的散熱較好
而有非熱損壞的不敗機種??

网友:
請問一下~~

重新值錫球時要抹上助焊劑嗎?

网友:
恭喜大大分享,很精彩的植球實例,有一張圖看不到!

网友:
我比較想知道的是~~~~達到溶錫的溫度之後~~
這台機器是如何把晶片取下的??
是旁邊那枝真空筆嗎?

网友:
大大果真是鬼府神工阿!

网友:
每次看到大大發表 都是一場 精彩的表演 ~

网友:
MARTIN 好機器

楼主:
to:A471  植球我沒弄過助焊劑,原因太臭太傷肺,所以都用較溫馴的助焊膏

To:shunxing大 可以選擇模式,選擇解焊模式,對會手臂當溫度到達融錫點後,手臂會自動移到BGA上方,放置真空吸嘴,吸起BGA,至於你會想說他怎會知道BGA再哪個位置,簡單,因為你的熱風罩,所涵蓋的中心點,步進馬達會自動導到那個位置

TO:BIG_OLD_2 是不錯的設備,但是只是中階產品,但目標要像英X達用的Zevac才算高階, ,那才是王者

网友:
太專業啦
pfulliu大果然雞絲超專業的

网友:
金鼎有需要 幫忙做BGA 可以找你嗎

网友:
看到圖二那張

就知道這樣大晶片密集的排版一定會常出問題

就是熱

网友:
有雞絲可以專業維修bga的零件
果然是不同凡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