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718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無背光)

楼主(2010-11-23):
此液晶螢幕型號是"ACER AL718",我只帶回電源高壓板跟AD板,面板和外殼懶得拿了,因為......
  高壓電路相關零件Q201,Q202炸掉了,所以不知道零件的編號是什麼,更扯的是,原本只燒毀一顆,因為朋友不懂以為只要三支腳的都可以用,亂代用之下,結果全毀了,連帶的一堆零件也跟著陪葬了。原本是不想幫他修的,零件都炸掉了,沒電路圖什麼的...要我怎麼修啊,所以連拿都懶得拿了。

  將燒毀的區域稍作整理之後,查看著線路,發現Q201,Q202各有一個接腳分別接到BI3101A的兩個接腳,下載了BI3101A的DataSheet來查看腳位功能,兩個接腳都是輸出,而且介紹上也有寫明了"NMOS output driving",應用範例裡使用的也都是N-ch的MOSFET。
  到此,很幸運的透過BI3101A的DataSheet確認了這兩顆燒毀零件的類型。

  然而,要由電路得知零件所需的規格,這個我就無能為力了,看來只好碰碰運氣了。手邊的零件和廢板上實在找不到SOT-23封裝且大電流的規格,為了這兩顆零件上網購買也不划算,只好另想辦法。
  在硬碟的廢板中找到了IRFL014電流是2.7A,不過封裝是SOT-223的,體型大了些,勉強算是可以用啦!

  跟著陪葬的零件也一一的換上,由於找不到相同體積的電容,不得已只好讓5707趴下來。

  在確認沒有其他問題後,上電測試,燈管可以點亮了,測試了幾個小時,並沒有異常現象,
應該可以算是完修了吧。

  交回朋友手中,試機至今已數日了,尚未接到「壞」消息。

PS:後來有查到Q201,Q202編號應該是"A6TGE",規格是1.2A的MOSFET。

网友:
在硬碟的廢板中找到了IRFL014電流是2.7A,不過封裝是SOT-223的,體型大了些,勉強算是可以用啦!

支持一下~ 没想到封装不同的 也能代用!! ^-^

网友:
給你拍拍手.

网友:
這樣也行...厲害厲害

网友:
長知識了...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  終於知道 所有的基板都別亂丟回收場 有時都是用得著的

网友:
好強大的專業知能
不同規格能夠代用

网友:
這樣改~~~還不怕短路~~~強阿~~~

网友:
chi大~~測試時是否有插上訊號~~
應該是有插上才可以一直熱機才是~~除非你有訊號測試器~~
之前我也修過這一台~~他的版子下面竟然是塑膠的~~都裂掉了脆掉了
第一次看過螢幕電路板下面是塑膠的~~高溫之下就脆掉了

网友:
就算跳線也跳得漂亮,還把線固定好。
chi大又發功了,又一精彩俐落的維修實例。

网友:
那個A6的MOSFET,找好久都找不到!
終於有代用品了!
謝謝大大囉!

网友:
改裝廠 又出現了 猛拉~~

网友:
真是厲害的維修,能體換不同型號的零件

楼主:
chi大~~測試時是否有插上訊號~~
應該是有插上才可以一直熱機才是~~除非你有訊號測試器~~
之前我也修過這一 ...
引用 网友A:

測試時是有接上訊號的...熱機順便拍照
不接訊號,那幾秒的時間,可能連對焦都來不及吧...

网友:
前一段時間修理ADP-40AF時,因為也是A6爆掉,所以用偷吃步的方法....

直接抓一顆主機板常用的D-PAK N-CH MOSFET來裝n_099|

楼主:
前一段時間修理ADP-40AF時,因為也是A6爆掉,所以用偷吃步的方法....

直接抓一顆主機板常用的D-PAK N-CH  ...
引用 网友B:

哇...狼大...你比我厲害

因為你的比較大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接得醜多了,真是見笑n_123|

网友:
大大們都很厲害,就不要謙虛了!

网友:
兩位大大都是一流的啦,感謝分享喔

网友:
兩位大
都超強的啦
真該學習一下的

网友:
都很強~~硬上~~
修好就對了
話說chi大跳線上的膠是什膠呢

网友:
真是有一套!
可是沒有足夠的功力,這樣代的話,恐怕要星星之火一舉燎原了!
給兩位大大鼓掌!

网友:
大大工夫很好,一看就知道怎樣的問題
要是我的話,工夫還不夠,應該選擇直接改公板吧
也恭喜完修了

网友:
好強的改法,功夫真是一流,覺得平常有些廢料,
但真的要會代用才是難的地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什麼特別
就是一般材料行都買的到的螺絲固定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