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8220 不開機

楼主(2010-11-23):
這台 notebook 的問題是時好時壞的不開機
但電源和硬碟的燈號都正常
原先只是偶而不開機
後來變成十次裡只開一次機
而且是很久很久不用(大概三天以上)再打開才會開機
因為不想拆開 notebook 它是很精細的東西
就拿給 HP 維修 想說花錢消災
結果兩天後從台北打來說是主機板要更換
要價 9000 元 而且保固才三個月
天啊 現在 i5 cpu 新的 notebook 才三萬多
算了不修了
昨天花三百元檢測費拿回來
自己修修看 死馬當活馬醫 不行就買新的了
先把電池硬碟拆掉
把所有看的到的螺絲都拆掉
鍵盤可以拆下來了
發現 BIOS 電池量量看才 0.6V 多
大概我已經用了五六年的原因吧
散熱風扇拆下來
可以看見 CPU memory ATI graphic 等晶片
接下來就很難拆了
弄半天都卸不下來
就拿電容表直接在板子上量了三個固態電容好像都正常
又把 memory 和一些不知道作用的 card 都拆拆裝裝
為了怕把好的部份也弄壞就先換了BIOS 電池來試試
竟然每次開電源都有進入 bios 也有畫面
連BIOS 電池拔掉照樣開機
趕快把它整個裝起來 再接回 harddisk
竟然好了
以前如果能開機 只要關掉就要再等三天才能開
現在重複開了四五次都 OK
猜想只是某個 card 接觸不好
被我動一動就好了
再撐一下吧
反正等越久 新買的 NOTEBOOK 性能越好

网友:
總之,弄好就好了....

COMS CR2032電池原廠是電池點焊烙鐵焊接點,你可以去材料行買CR2032
電池座來改,選可以放的進的形式。以後電池沒電直接從扣上換電池即可...

其次記憶體、無線網卡可以拆下用2B鉛筆橡皮擦擦亮金手指去除氧化,散熱風扇
如果有灰塵也順便清理乾淨以免影響排熱效能..

楼主:
由於空間很小 我用的電池比原廠厚 裝上已經很勉強了
大概是不能用電池座
不過 還是非常謝謝你

网友:
真好奇原廠報價更換主機板$9000
5~6年的板子
真的會換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二手之前修過機板囉~反證三個月一下就過囉
爆那麼貴也是不想幫你修

修了你就不買新的囉~廠商都是很賊的

网友(2011-01-09):
在很一些notebook無法開機,就是因為CMOS沒電,更換電池後就沒有問題,
因為CMOS電池沒電了時,會使南橋晶片時鐘(32.768KHz),可能無法振盪.
南橋就無法送出開機信號.機器就無法開機.
你真幸運換顆電池就OK.

网友(2011-02-08):
原來電池沒電,也會影響南橋送出開機信號,又多一項經驗,謝謝分享

网友:
新電池的電源連接線只用電工膠布貼上還是有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