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4 menu 擋在前面

楼主(2010-11-23):
網路好像有人也有這問題..
http://www.fixya.com/support/t31 ... _menu_pops_up_shows
就是菜單會彈出來擋在前面...是音量的">"鍵

原本以為是">"的按鍵短路了..
拆下來後發現一切正常...

但是沒有接按鍵板的排線時卻不會跑出來menu(但是這樣就沒有按鍵功能了)
按鈕用電表量過都是正常的...
排線也正常..

AD板上的電容也ok..
請問有人有碰過或修過這問題嗎??

网友:
請用較高歐姆檔(1K以上)檢測按鍵是否未按就有阻抗

楼主:
量過只有">"按鈕是6k多..其他的按鈕是25k左右..
在dos下或剛開機不會出現menu
進到windows就跑出來擋路了...
是AD板有問題嗎?

网友:
比較準確的方法是將所有按鍵拆下之後再來測量看有無漏電狀況

网友:
按鍵一顆也沒幾塊錢,何不乾脆全換掉...

网友:
同意上面幾位大大的看法!
可以先換新的按鍵試看看,
反正都拆下來了,換一換也無所謂吧!

楼主:
那個按鍵真是超級難焊下..主要是2面都有著錫...
已經全換下了...
不過PCB也慘不忍賭了...

上電後..按鈕就亂跳了...
"auto"和"<"變成開關機...
">"和"power"無做用

想說算了...裝回去給專業的用...

裝好後...好像一切都好了...!!!????
現在熱機試機中..

原來真的按鈕也會有問題...
第一次碰到...

感謝大家熱心幫忙~

楼主:
分享一下這一台的工程模式
網路上說的Acer系列是按Auto和Menu再按電源..

這一台是先按住Auto再按Power
燈會變橘燈後開機再按Menu
Menu就會跑到左上角..然後再按到F就可以進去工程模式了...
工程模式下Auto是離開..Menu是執行

网友:
按鍵搞怪的案例也真多~~

网友:
論壇內有太多這種案例了 !!

按鈕發生問題 , 有時不是你看到的那一顆有問題 !!

而是混合後顯示出來的結果 !!

网友:
個人的經驗~~按鍵~~有故障時,最好一次性的全部換新,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