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諸前輩,如何找高壓版之升壓器(已找到~~)

楼主(2010-11-23):
請問前輩們,如何(何處)可購得此顆變壓器?
奇美CT-730D
在此先謝謝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有很多版本 你應正面 整片入鏡 反面也要拍下 他後面接腳會有不同
這種 大部分 找良品 購買後更換
要整片ㄍ也可以

网友:
建議是拆廢板    這樣比較快

网友A:
全新一片20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有圖片?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反面圖片已上傳,請查收!

网友:
回复 楼主:

     u u
我是請你把PI版背面照出來 不是照生壓器
一一你誤解我的用意了~_~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您要知道什麼訊息?
此機版為PWB-IV125110T....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有適用的嗎?
先謝謝!

网友(2011-10-29):
引用 网友A:
全新一片200元

請問型號是 PWB-IV125110T 嗎? 如何購買?
我的信箱 eva729@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