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遮雨棚採光浪板更換

楼主(2010-11-23):
由於原本的浪板已經年久失修了,
再加上家人一直唸,所以下定決定來更換~~

以下就是原本的樣貌,部份已經被風吹破了~~~

首先要將舊浪板和釘子取下,工具只需要老虎鉗~~

用老虎鉗重擊浪板,粉碎後,用鉗子將釘子左右搖斷,
再用鉗子當鐵槌將釘子敲入木頭以防刺破新浪板~~

浪板有三種材質(金屬的不考慮),
1. PVC,俗稱毒塑膠,用了二年會開始變脆,目測觀察原本的舊浪板就是這種~~
2. PC,通常上面會加抗UV,五年後會變色~~
3. FRP,中文叫玻璃纖維,十年後透光率會開始變差~~

不同的材質有不同的大小尺寸,
相同的材質不同的工廠做的,也有不同的尺寸,
量好需要的尺寸後,算出需要幾片浪板,記得考慮重疊部份~

我採用的是 FRP 大浪,搭配著押板使用,以增加穩固力~~
下圖即是押板~

釘子需用浪板釘~~ 才能有效防止漏水~~ 長度至少 4 英寸~~

不過我用了幾根後,發現我的木頭快被我敲斷了,
緊急換用鑽木螺絲,有塑膠片密合鑽孔防止漏水~~ 長度至少 3 英寸~~

螺絲需要的長度比較短,因為螺蚊部份可咬緊木頭,所以不需要像釘子一樣長~~
但是用手鑽會鑽死人,配合電鑽可有效率的施工~~

不管是釘或鑽,記得要弄在浪波頂端,因為水往低處流~~

下圖乃是釘子上浪板~ 順便上防水保護以防生銹~~

從下面往上照,可發現釘子穿過木頭一點~~

下圖是釘子配合押板~~

接下來是螺絲上浪板~~~

從下方往上照~~

螺絲配押板~~

下方往上照~~

重疊部份,左右至少一個浪~~

像我需要的長度是十尺,但工廠只有六、七、八尺,
就需要買八尺一塊,六尺切二塊三尺,合在一起是十一尺,但扣掉重疊部份就是十尺~~
重疊部份約一尺~~

擺放時,高的浪板要壓住低的浪板,讓水順勢流下去才不會中間漏水~~

浪板重疊處最好都能下個螺絲比較穩固~~

浪板跟壁之間,需要用silicon來填鏠,才不會漏水~~

但是有時後鏠太大,這次我會先塞個衛生紙再上silicon,比較不會浪費~~

填完後就是這樣~~

再裝個電燈~~~

就大功告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只有一個字!"猛"!不過施工千萬要小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的關心,
的確,爬上屋頂施工,旁邊就是四層高的高度,真的會挫~~
萬事一定要安全為上~~~

网友:
浪板雨牆壁接縫要不要再補個"牛屎巴"
我家的都是從牆壁接縫處滲漏
因為經過夏天的熱脹冷縮的吹殘
都很容易從那裡漏幾滴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位大大有經驗喔~~ 呵

所以我在上silicon時,早上上了一次,
等乾了後,下午又再上了一次,
因為根據我的經驗,只上一次,通常還是會有小小的細縫,
很容易又再次漏水~~~ 分開上二次會保險很多~~~

网友:
自己施工
自己的工不用錢~~
版大真是強阿~~考量可以撐久一點的就對了

网友:
別用矽利康,這玩意會讓你爬上去很多次......<==這傢伙塗到OX了

順便失物招領....誰家的浪板整塊飛到我家的阿.....

既鐵皮飛來後的最新建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塗上後,有沒有用手指滑過呀??

网友:
還真沒見過那個"押板",在下家住五樓,放眼望去可看到一堆浪板,但是完全看不到那個"押板"說......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個就是自己施工跟別人施工的差別~~

一般來說,請工人來估價後,
價錢已經講定,所以材料用的愈少,就賺的愈多,
這就是偷工減料~~

這壓板不便宜,一個要價 15 元~~~ 我用的很心痛~~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阿,還先用濕抹布擦乾淨灰塵乾了才抹膠的...久了還是漏水

网友:
速力康也禁不起你上去踩喔  最好是 上面矽膠打完 在到下面打一次比較保險

网友:
修好了,
讚的啦!

网友:
回復  IKURA

這個就是自己施工跟別人施工的差別~~

一般來說,請工人來估價後,
價錢已經講定,所以材料 ...
引用 楼主:

爬上爬下, 真的很累..

請教一下, 那個押板, 我沒有用過, 應該是防鏽的嗎?

THKS..

网友:
那個押板, 我猜
應該是分散螺絲的鎖緊力量
久了比較不易從螺絲孔附近裂開

楼主:
回复 网友E:

15 樓正解~~ 呵~

网友:
ㄏㄏ...真稀奇第一次看到這種施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種壓板(押板?), 我記得以前在石綿瓦時代, 有看過類似的, 現在幾乎很少見了..

那是防鏽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表面是光滑的,似乎是有上層漆或鍍上某金屬~~
滿硬的~~~ 厚度也夠~~~
應該是防銹的~~ 不過我想時間一久可能還是會生銹吧~~~

网友:
回復  cremaker

表面是光滑的,似乎是有上層漆或鍍上某金屬~~
滿硬的~~~ 厚度也夠~~~
應該是防銹的~~ 不 ...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又多學會一種東東..

THKS 大大的分享..

网友:
一片浪板要多少錢?

楼主:
一片浪板要多少錢?
引用 网友F:

通常浪板的報價是一尺(30cm)幾元,
但是每家工廠做的寬度、厚度都不同,
比方說 A 報 一尺 50 元, B 報 一尺 40 元,
不見得 A 比較貴,因為或許 A 的寬度或厚度比較大,反而會比 B 便宜~~

我的算法是將每家工廠的報價(特別訂製尺寸會比一般規格貴),
換算成面積,以才(30cmx30cm)來算~~

以下是我整理出來的:

FRP 大浪 一才約 21~22 元,厚度約 1.5 mm
FRP 小浪 一才約 15~16 元,厚度約 1.0 mm

考慮到厚度,其實大浪跟小浪的價錢是一樣的,只是大浪比較耐用,因為比較厚~~

而其它的材質:

PC 約 一才 22~23 元,厚度是 1.0 mm ~~
PVC 約 一才 7~8 元,厚度是 0.5 mm,
烤漆約 一才 14~15 元,厚度是 0.42 mm~~

零件部份:

4英吋浪板釘 100 支裝,$120,
3英吋鑽木螺絲 200 支裝,$280,這個我買貴了,
壓板一個15元,300ml silicon一支60元,

工錢:

請人來做,一天工錢約在 3000 元左右~~(我就是省這一筆)

其它整理的鑽林螺絲 200 支裝價錢:
3/4英吋      $95
1英吋         $95
1 1/2 英吋  $115
2英吋         $135
2 1/2 英吋  $155
3英吋         $180    <---- 被貴了一百元~~
3 1/2 英吋  $240
4英吋         $390
5英吋         $490

网友:
4層高
好可怕 如果換做是我上去先抱著木頭叫媽媽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速力康如果要長久防水   建議要先清潔塗裝面   在用你心愛的小手指轉圈圈  (加大附著面)
目的不外乎增加附著力   大概5-10年需要補一次  題外話要防水  買有牌子一點的  塗看看你就知道差很多
價錢就跟汽油一樣  混多少雜物(粉)   就可以便宜多少   包裝大概有250  跟300ML的  如果是鐵  記得要買中性的 也有酸性  還有防霉  也有噴漆用的   視個人需要購買
小弟剛好從事相關工作 用滑ㄉ老實說美觀但不防水  FRP不是說會影響呼吸道
PC現在有厚2.0的浪板  預算夠的話這個不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查了一下,FRP粉塵的確會影響呼吸健康,
基本上只要是粉塵的,都會對呼吸道及肺造成影響~~

不過浪板的FRP,似乎是用來加強塑膠本身的結合力,
使得它用久了,不會脆掉破掉,因為FRP將之結合黏在一起,
我在釘的時後,也沒有發現有任何粉塵,表面是很光滑的~~
可能要時間久了才能知道吧~~~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
不錯的實例~  第一次看到【換屋頂】的照片~
上次我家後面【換不鏽鋼的鐵皮屋頂】~  我有看《--》【不過只是在下面看】!!

還有【不鏽鋼的鐵皮屋頂】is我家的廚房~ 所以還有加【一種比較厚的硬海綿與鐵板】【比較衛生】<-->像冰箱的門【切成4塊】~        代替甘蔗板!!
ps:我家的隔壁鄰居~同樣的位置【也是廚房】~【大約十年前屋頂漏水~換了紅色烤漆的鐵皮鐵皮屋頂】~下面仍舊使用30年的老舊甘蔗版~遮住陽光~夏天才不會過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