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SANWA YX360TRF 三用電表柝解
火..

楼主(2010-11-23):
有使用過指針式三用電表的老手們,一看到指針式三用電表的型號是360,馬上知道這應該是一台陽春型的電表,為什麼機型有360的都是陽春型?說真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指針式的三用電表好像大多是這樣。
下方這一台YX360TRF是目前日本三和(SANWA)最陽春的指針式電表,我把它拆開,大家來看一下一台一千多元的指針式電表跟一般廉價的指針式電表差別在那裡?

它有一個保護蓋,沒有使用的時候,你把它蓋起來,可以保護最貴的指針表頭。
當要使用時,可以當成支架,是一個相當方便的設計。如下圖︰

這台YX360TRF還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那就是測試探針的收納。當你沒有要用電表時,電表的右邊有預留一個小空間,可以把探針收納在裡面,要使用電表的時候再拿出來。

YX360TRF給我的第一印象,跟SANWA廠牌的商品印象一樣,就是表頭非常精美,你從表頭刻度的印刷就可以看出SANWA對它品質的用心。

拆開內部你會發現只有下方照片這樣︰

那張電木的電路板被我扣了分數,把電路板拆下來就如下照片︰

原來都改成SMD的電阻了,難怪剛剛打開背蓋時,看不到零件。
好玩吧!一般的二極體也拿來當SMD用喔!

最後看一下它的電池扣,這台初階的YX360TRF,居然連電池扣都"電"的金光閃閃。

原來這台阿本仔製造的三用表看起來也沒有比較好嘛!其實也不完全是這樣,指針式的表頭是它最重要的地方,只要它壞掉,電表就沒有修的價值,所以最有價值的是在這個表頭,表頭是一個很精密結構,如果是以前我眼睛很好,我有把握拆給大家看,但是現在我的眼睛沒辦法看這麼細的東西,所以就省略了。
簡單說吧!這一台YX360TRF為什麼賣一千多塊?那是它的表頭太高級的緣故,否則你看一下它的電器規格,實在也很難看。

對了!請看第四及五張相片,這台有兩個專屬檔位,專門測量±電壓,當你轉到這兩個專屬檔位時,指針會跑到中間(零電位),這時候可以測量±電壓,對於指針式電表來說,比較不會因正、負極搞錯,導致電表指針反轉打壞表頭,這也是一個不錯的功能吧!
它也有測量電容的功能,但是只能量到2uF。
它的電阻檔最大只有到R*1K,並沒有R*10K這一檔,也就是這樣,它並不需要用到9V電池。
最後要提一下,這台SANWA YX360TRF的優點據說是耐摔,由於我不想跟錢過不去,所以這個試驗也省略了。

註︰這台也有R*100K檔,是與電容檔共用。謝謝ysc更正。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型的內部構造....
和其他機種不同的是,這型沒有9V電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也由於它沒有9V的電池,所以它的電阻檔沒有*10K的檔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汽車應該夠用了...

网友:
這款好像是小型的.. 便於攜帶..

請教一下, 以前某些高級指針式電表, 指針可固定住, 以免晃動, 造成損壞..

現在好像都看不到這種設計了..

网友:
而且探棒是鍍金的~不容易養化~
錶頭指針快到位的時候會慢下來~更方便判別~
建議wish大不要用鹼性電池~放久會漏液~
我自己手邊的用碳鋅電池都用很久了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管是鹼性還是碳鋅電池都會漏,我已經決定要買仙鹿牌電池了。

网友:
原來是貴在錶頭,難怪要賣這麼貴,
我突然覺得「產品構造拆解討論區」有誘人敗家的嫌疑
為什麼我每次看完後,再有想敗家的衝動~ ...老婆不要擋我....
wish大,不要用金X的電池..會漏液...
還有,wish大,你常說你眼睛不好,是用眼過度近視加深、老花,還是什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電子工程師都有這種職業病,因為常看很細小的PCB、零件的..

网友:
一台一千多...還算是最陽春的...這真的是...

我都用最便宜的...一台兩三百的
內部結構實在是差太多了

网友:
原來是貴在錶頭,難怪要賣這麼貴,
我突然覺得「產品構造拆解討論區」有誘人敗家的嫌疑
為什麼我每 ...
引用 网友C:

大家要多保護眼睛, 畢竟眼睛是 "靈魂之窗"..

我的視力滿奇怪的, 聽力不行之後, 好像眼睛愈來愈好, 不過還是有老花眼..

网友:
這台算是從經典款YX-360TR改過來的,加上錶筆槽及正負電壓測試機能

网友:
回復  好奇

不管是鹼性還是碳鋅電池都會漏,我已經決定要買仙鹿牌電池了。 ...
引用 楼主:

市面上還能找到仙鹿牌電池?

网友:
現在好像都沒有看見仙鹿牌的電池了吧

蝴蝶牌

网友:
誰有名片型的??

以前看我們公司安全衛生課的維修人員拿著計算機般小小名片型電錶好神奇..

网友:
看這樣的比較,我還是選台灣或是大陸貨好了。
我買了一個指針電表仿它的,指針有制動設計(防撞),有逼逼聲檔,200元
看了都比它好,看來日本貨$貴(也不一定有好貨),反倒是物價很高ㄟ。
物價高=活受罪ㄟ

网友:
說實在這種東西用看的都差不多,要等到用久了才會知道耐用與穩定性的差別~

网友:
下次換我來拆我的古董三用電錶好了...
順便來比較看看有啥差異.....

不過我很有興趣那個蝴蝶牌電池價格多少錢?還有再賣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為我的血糖高低起伏很大,藥物控制不容易,已經影響到眼睛的視力,這不是戴眼鏡能解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議老大用登昌恆興業的產品......就像電子顯微鏡.....

我關注過這商品...要價約100USD

應該很適合你用...可以當電子顯微鏡(200X)還可以拍照...

网友:
wish 大大 有血糖問題的話要小心唷,因為容易引起 " 視網膜病變",
輕者會有飛蚊症等等問題
重者會有視網膜剝離或破洞的問題哦,此時視力的影響會很大的,
雖然初期可以用"雷射"來做基本治療,但它只是把視網膜"粘"住而已,還是有可能會惡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YX360TRF 這組電錶真正厲害的地方 , 就是錶頭上的寶石軸承與阻尼器 , 回想當年高職求學期間擁有一台 YX360TR 羨煞好多同學 , 一些手頭緊的同學都買 YF-303 (宇鋒) 來用,而我曾經用過的 YX360TR 則是找當時的台北中華商場老師傅修理 , 花了450元修好 !

网友:
我有一块和你一样的,只是拆的时候表盘乱了,在家放了几年了,能发一张表盘的图片给我吗?先谢谢了。我的邮箱HTYXJP@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家經理有一台

這麼小台我懷疑他的準確性

网友(2011-04-13):
這一台三用電表,我家裡也有一台(日本製的),只不過偶而給它用一下,我目前都用數位電表比較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Wish: 大大可否把
這台SANWA YX360TRF電路圖拍照貼上來, 我正在找這電路圖, 謝謝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新朋友請看版規(第七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9681-1-1.html
謝謝配合!

這台沒有附電路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新朋友請看版規(第七條)

明白, Sorry.

网友:
回复 楼主:

WISH大.我點那個連結要去看版規第7條.怎說我沒權限n_083|
http://bbs.pigoo.com/thread-968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