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905 維修後會有電路板會有吱吱吱持續聲音

楼主(2010-11-23):
如題

本來T905 有黑屏問題

更換 兩顆 5707 和 電阻示保險司後, 已無黑屏現象

但還是有白屏~因此更換了9024

更換完後白屏也解決了

但是電路板不知道哪位置會出現   吱吱 持續的聲響~畫面還正常

想請問是什麼零件發生問題嗎??

网友:
先檢查看看高壓部分變壓器周邊有無高壓跳火的狀況
之後最好是整個高壓部分需要補焊的點補過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黑屏修復完後~~白屏時沒有吱吱的高頻聲

但是更換9024  修復白屏後  才有這種聲音出現

是沒有看到高壓跳火的現象~~零件檢查是都沒有燒毀

現在顯示很正常~~但是有畫面顯示  就是會有吱吱的高頻音

沒畫面時就正常~~

网友:
一般來說會發生高頻異音多為變壓器問題.
您可參考以下狼大的文處理過之後再看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565&highlight=T905

网友:
.22uf電容有一起更換嗎?
沒換的話有可能會有高頻聲音出現5707也可能會撐不久

网友:
雞雞聲很恐怖喔!趕緊網拍買塊板換以免著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