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G500 開機白屏,OSD全彩正常

楼主(2010-11-23):
隨然只是15吋的小螢幕,玩修也算是增加技術與成就感

該螢幕開機之後的畫面很淡,隨著時間增加,畫面淡到變成白屏
OSD畫面全彩無異常,拆機後表面上完全看不出任何異常現象
該機型僅有D型輸入,所以沒有輸入訊號選擇的問題
把AD版翻來轉去的仔細尋找,好不容易發現,電容旁邊的一銲錫點有氧化現象
想說應該就是問題所在點了,拆下電容發現底部已經漏液
該電容位在VGA訊號輸入端子處,旁排邊緊鄰一顆TL431
與TL431連接的另一顆相同規格的電容也一併解焊
發現也是漏液,就一併更換掉
換好兩顆電容,先裸板上機測試,功能正常無誤後組裝再上機測試
所有功能均正常,正式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成功~

网友:
又多一個經驗~~
~~~讚~~~

网友:
大大眼力真好..可能下次要拿放大鏡仔細仔細給它檢查.

网友:
維修果然要比一般使用者
更加細心 敏銳

小弟之前也有一顆15"是這樣的狀況
最後卻被我報廢拆料了

网友:
好厲害的眼力.
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又可以繼續用啦..

网友:
我的是看一看 白屏 修了 很久 無法完修 我想 有可能充放 有問題 謝謝你的解答 應該 對我很有幫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OSD選單畫面正常嗎??有兩種以上的輸入選擇嗎??
我的是OSD選單畫面正常,單一D型訊號輸入源異常

网友:
受益良多!~原來又是電容惹的禍...

网友(2011-01-13):
一般都不會去注意下面的說~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底部漏液有時很難察覺!
非得拆掉才行!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2011-03-12):
恭喜完修!!

网友(2011-04-17):
從下面暴開~沒拆下來看~還真難發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