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品牌350W Power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23):
第一次發維修文,各位前輩們若有任何意見,可以提出來,本人一定會改進的
回到主題...本人也是電腦工作室,有時會有電腦液晶主機板可修
主機板我實在沒辦法修(都叫客戶買新比較快),能修的只有換換電容/晶體
沒有像各位有那麼專業的儀器...Power跟液晶,還有小家電類還有辦法修
剛好最近客戶報廢了一台電腦,Power掛了,因規格太舊,客戶直接換新(後來發現MB也掛...本篇主題是修Power,主機板到時再發一篇,問題也是爆電容...)

不知名品牌350W Power外觀

測量有5V VSB...維修方面朝低壓方面修

打開外殼,就發現爆了一個電容

爆掉的2200uf/16V,測試只有377uf

順便檢查其他電容,後來又發現用於濾-12V的另一個220uf/16v爆掉,外觀良好但就是故障

從報廢Power上拆電容下來換,因220uf不好找,我以470uf/16v替代

全部電容換好後,測試電壓5V VSB

PG 5V

5V

3.3V

-12V,就是那個原本以220uf/16v濾,改用470uf/16v的地方 (後來發現12V忘了照相,為ok的..)

故障的電容一起照相

完修了...又多了一個中古Power可賣...我們這邊鄉下地方,工作室沒幾家,就是有人"不喜歡買新的",這些就是我賺錢的東西
感謝各位大大的光臨...

网友:
大大終於獻出第一次給大家了..

節省是一種美德啊.. 我到現在電腦用的, 大多是別人不要的..

我看到第一張圖, MODOL: XPRO-3502P ???

莫非是 XPRO ..

网友:
我們這邊鄉下地方,工作室沒幾家,就是有人"不喜歡買新的",這些就是我賺錢的東西
引用 网友A:

鄉下地方就是有這麼點意思。花錢除了買東西之外,也順便買點人情。
(都市中就只有硬梆梆的價格,其他都是多餘的)

网友:
恭喜完修
能把東西修好就是代表您高明阿

大大終於獻出第一次給大家了..

節省是一種美德啊.. 我到現在電腦用的, 大多是別人不要的..

的確是如此
小弟也是在這一途 混點飯吃
電腦也是客戶不要的東西或換下來的估一估拼湊成一台
如下:
AMD 630 X4 $800
技嘉 ODIN 600W $1000
ASUS 240GT 1G D3 $1500
記憶體 DR 800 4G 不用錢
ASUS 22" LCD $1000
全部都在保內
有些客戶就是不要新的
有些就是要最新的
照著客戶的需求服務
完成使命也是一舉數得

网友:
在10顆壞的電源供器裡,差不多有7、8顆,都是只壞電容器而已,見怪不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唉..

你比我幸福多了..

東東比我高檔..

网友:
我看到我以前待過的公司做的電容,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有沒有比我的爛

AMD XP2000+
DDR400-1GB

网友:
歡迎加入資源回收及阻礙資訊消費的行列~

网友:
回復  cremaker

不知道有沒有比我的爛

AMD XP2000+
DDR400-1GB
引用 网友D:

a471 大..

看到你的東東, 我真的覺得很安慰, 心情又好多了..

我現在使用的配備如下:

主機板: asus p4s800-mx
CPU: P4 3.2G/512/800 HT
RAM: DDR 400 1GB X 2
顯示卡: AGP 6200

网友:
那顆 X4 630 的CPU根本就算中高階的,四核心的CPU效能上還是很猛的

換上去的那顆 16V 470μF電容,也是常見的爆漿一族

网友:
a471 大..

看到你的東東, 我真的覺得很安慰, 心情又好多了..

我現在使用的配備如下:

主機板:  ...
引用 网友C:

那要換我覺得很受傷,心情不好了
我目前家裡用的主力機子:
CPU: AMD XP2200+ (462)
MB:  ASUS A7N8X    (這塊是維繫我對ASUS產品信心的主機板)
RAM: DDR400 1GB  (512*1  256*2)
HD:  250GB*1  60GB*1
顯卡: POWERCOLOR ATI RADEON 7500 64MB

OOWALE大那個根本是豪華配備,犯規犯規

网友:
那要換我覺得很受傷,心情不好了
我目前家裡用的機子:
CPU: AMD XP2200+ (462)
MB:  ASUS A7N8 ...
引用 网友E:

哈.. 哈.. 哈.. 大笑三聲..

我心情更好了, 多麼美好的一天..

网友:
回复 网友E:

開玩笑哦.. 不能生氣..

尤其看到你的 RAM , 我心情更好了, 512M + 256MB X2 ..

我的是 1GB X 2 耶..

楼主:
我知道會爆...也修過不少Power,這算爆漿常客
所以我賣這個,只給客戶保30日,30日內那電容再爆我認了...但一般都不只用30日...
客戶要買新的就是1年,價格中古我賣600含裝,新的就是1700含裝,要換的話檢測車馬費就免收了...
若選擇不修...也是要付300檢測+150車馬費共450元...不修要花450,要修花600...一般人都會選擇要修...
鄉下地方,就是可這樣玩...有些人就是不想買新的,"能動就好"了
叫他們拿去都市修,要開車快30km至少40分鐘..換個Power 不用5分鐘就好...他們也懶得跑那麼遠了...
所以這些人都變為我的"老主顧"...

网友:
看來要買個電容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些配備都是嗆司中的嗆司啦
有的客人堅持要最新最好的
過幾個月就換掉
但小弟認識的同行還有撿到I7......
不知道是真的
還是"敲腐爛"~~~

网友:
唉......那我就是憂鬱中的憂鬱,鬱卒中的鬱卒了....

天ㄚ~~~在我家附近開回收廠吧~~我好挖寶

网友:
回復  conbawa

開玩笑哦.. 不能生氣..

尤其看到你的 RAM , 我心情更好了, 512M + 256MB X2 ..

我的是  ...
引用 网友C:

啊啊,我要去跟雷大借小牧田來鑽水泥塊來發洩
會寫出來就表示一點都不在意啊,cremaker大不用想太多

回复 网友B:
oowale大在的地方真的是彰化?
真是阿沙力的客人啊n_116|

网友:
那要換我覺得很受傷,心情不好了
我目前家裡用的主力機子:
CPU: AMD XP2200+ (462)
MB:  ASUS  ...
引用 网友E:

家裡最"老"的那台電腦:
MB: ASUS A7V133
CPU:XP 1800
RAM:250MB*3
HD:40GB
顯卡:MX 440
機齡應該有9年了吧..
使用起來還是很正常..
就是這台初號機..讓我家裡其他四台電腦都是ASU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