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8s661fx-rz主機板 時常藍白畫面 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23):
這片主機板...時常會藍白畫面,有時無法開機,有時會一直BB叫
一看就知道問題在那了...又是爆電容...

看到了吧

電容們...下台一鞠躬吧...

廢主機板拆下的電容...

裝上後,可以開機了

故障電容1000uf只剩21uf

又多片478主機板可賣了,現在478中古主機板還有6-8百元行情...
新手發文,請前輩們指導,本人維修技術應該只算"初學者",主機板碰到壞IO,南北橋...我就沒轍了,沒各位有那麼高的技術跟工具...
液晶,小家電,水電類還會...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過比較建議的是電容部份還是買新品更換比較好,穩定性比較沒問題.

网友:
很好了我都越修越慘@@照一堆相片不好意思上傳我的主機板都不爆電容很奇怪燒MOSFET換好一下子又壞了外觀都無損

楼主:
換新品是比較耐用是沒錯
這片也是要賣的,中古品幫客戶保30日,30日內那幾個電容爆了那我就認了
所以換新零件跟用殺肉件...其實對我沒差,用殺肉件零成本當然用殺肉件啦...
我修液晶跟Power,也機乎用殺肉件,除非太嚴重,液晶可以直接改公板處理

太難修的...我都不修了,直接叫客戶砍掉重練換新機了
尤其遇到壞IO跟南北橋...這個我無能為力,工夫還沒到,不但沒零件,南北橋要值BGA,困難度十足
大都把電容MOS,功率晶體,電池座...等拆一拆,拿來當維修備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北橋問題多是空焊造成.
可用熱風槍補吹過即ok,這裏有蠻多治愈案例可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