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cpu的參考電壓問題

楼主(2010-11-24):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們

CPU上的參考電壓過低時,該檢查哪些相關的方向呢?

最近修到2片P4的版子都是參考電壓過低導致不開機,一片是1.0左右一片是0.6

量測外部的MOS皆有正常電壓輸出

有前輩知道CPU上的參考電壓是由哪邊做訊號源的

謝謝~

网友:
參考電壓也與北橋有關,會用來當作匯流排提升電壓。如果電壓偏低,除卻CPU的影響,就要換看北橋囉!
http://wenku.baidu.com/view/4850e9d376eeaeaad1f330a8.html

楼主:
s大謝謝回應

目前我是在想2個方向

其一是參考電壓是由cpu供電電壓分壓2/3得來,實際跟我量測的也差不多,那維修方向要從cpu供電不足下手
pwm是adp3180,量測ok,更換後情況也沒變,輸出一樣是0.9v...也量過VID0~5總線,提升電阻端3.3VOK,排阻102也正常,CPU至PWM IC的VID線路也OK,目前還在想.....

其二是參考電壓是由北橋提供,由I/O監測,北橋是沒經驗換...I/O的話目前還不想殺到那邊.....

以上是小弟猜想的啦,有錯的話直接糾正我我會很開心的

网友:
Vcore是蠻重要的,還是要Vcore對,才會有相應的時序動作。
VID組合要看看有沒有對喔!另外,真的CPU上去會較為準確。
啊!小彰大....小弟我的意思有些被您誤會了,不是更換北橋啊!而是,換看北橋的週邊線路。

楼主:
S大謝謝回應
以上的電壓值的確都是上真U後量的,跟假負載的值相同....

量了一下北橋,在無U的情況下,北橋2.6V、1.8V、1.5V、1.2V的電壓都OK
上U後多了0.9(應該是CPU的VCORE或PG)及0.6(CPU的參考電壓)
還沒發現問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