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問一個蠢問題~塑膠有辦法焊接嗎?

楼主(2010-11-24):
今天假設我有個金屬片~ 原先固定在塑膠板上

某些使用不當的因素上~ 導致金屬片一半脫落~

有辦法把他再固定好嗎~?(以焊接之類的方式)

如果沒辦法~ 我只好使用三秒膠了Orz?

网友:
焊接不可能啦.
那要用AB膠才可以.

网友:
用烙鐵加熱     應該可以拔

楼主:
突然想到~ 可以使用塑鋼土黏接嗎ˊˋ"?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導電?

网友:
塑膠有分熱固性跟熱塑性等等
基本上是可以藉由加溫的方式讓塑膠變軟來改變形狀
畢竟塑膠跟金屬是兩種不同結構的物質
焊接的方式(用電烙鐵???)
用AB膠應該會比較好一點(畢竟兩者都可以接合)
塑鋼土有些裡面會添加一些鐵粉(較小的粒子)~用意在有些地方可以幫助散熱(導電)
有些塑鋼土也是沒有添加這種成分的(為不導電)
AB膠優點耐高溫~耐酸~耐鹼~高硬度~不導電~接合力強~用途較廣
AB膠缺點是不好脫模~需要模來固定形狀~流動性太強....(可以添加滑石粉來增加黏稠度)

网友:
充電器嗎? 用烙鐵加熱使塑膠融化牚住金屬片,如沒溫度問題,就用熱熔膠吧!

楼主:
好的~ 謝謝大家的資訊 我會試試看以上的方法的~

网友:
原本那應該是用AB膠  你用AB膠吧

网友:
有的塑膠可溶於溶劑(ex:丙酮,也就是女生洗去指甲油的去光水)
例如機車塑膠殼(ABS材質吧)碎裂
有人把殼剪成細粒
用丙酮溶解後
塗上,塑形,待揮發完全後
如此就完工了
偶是沒試過啦

楼主:
wow... 原來塑膠還真的可以有方式溶解與定型...!!

我一直認為 塑膠製品  壞了 斷了 第一個想法: 三秒膠 = ="

丙酮的部份~ 下次可以試驗看看~(不過摩托車膠殼材質哪邊有阿~? 難道我要犧牲我的摩托車T_T)

我今天有問我朋友~家中再做汽車保養維修的~

他跟我說~試試看AB膠~  熱熔膠或塑鋼土不太ok

不知道AB膠上了之後~ 如果沒卡穩~ 能不能拆下AB膠@@?

网友:
三秒膠用於小東西還好, 其實它很脆的, 一掰就斷了..

AB 膠有很多種, 要視材料而定.. 像塑膠用及木材用就不可混用.. 有些耐水, 有些則否.. 所以一定要看用途..

熱溶膠的黏合效果, 要看黏合點的材質及溫度要控制..

塑鋼土很好用, 可用水加工, 幾乎任何材質都可使用, 缺點是成本高, 放久了約一年以上, AB兩劑容易失效..

我的看法是要看你 "想如何黏" 及 "是否重視黏合強度" 而定..

所以, 最好還是把要黏之處 PO 個圖, 就很容易決定要用那種了..

純建議..

网友:
在機車論壇裡有人測試三秒膠加上煙屁股裡面像棉的東西…
這樣黏起來也滿穩的喔…因為我自已在機車上也有這樣子弄過滴

网友:
小時候有玩過四驅車
那時候用的是三個輪子下去跑
過彎使用的玻璃纖維斷掉的時候
我是用快乾跟衛生紙下去連起來
還不錯用~(對於沒抽菸的應該是個好辦法)

网友:
小弟的作法:如果金屬片一半脫落,就找小螺絲鑽孔鎖上.當然還要看金屬底下的點會不會影響接觸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