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L4H 筆電維修實例 (三秒斷電,代碼“D0”)

楼主(2010-11-24):
華碩L4000系列的L4H,按下開關後指示燈亮,風扇轉,但是三秒後隨即關閉,螢幕上也沒有任何顯示。

  拆解後上除錯卡,顯示"D0",CPU沒有正常工作。
  按壓各晶片試機,狀況沒有改變,不像是有虛焊的情況。

  上假負載,PG電壓、Reset電壓,CPU核心電壓、參考電壓、Clock電壓都正常。
  主機板所需的基本供電5V、3.3V、2.5V、1.8V、1.25V、南北橋等電壓測量也都正常。

  以前修桌上型主機板有過類似的經驗,以前的維修實例:
      GA-8S648FX-L 維修實例 (CPU無PG,無Reset,錯誤碼"D0")
      GA-8S651MP-RZ 維修實例 (CPU無PG無Reset,錯誤碼“D0”)
  測量BIOS 22腳,無電壓跳變,重燒一棵替換,故障依舊,查線路BIOS 22腳接到74LCX373栓鎖IC的O8輸出腳(16pin),與其對應的輸入腳D8(17pin)則接至 IO 97pin。
  替換IO(PC87393VJG)。

  跑碼了,果然又是IO在作怪。

  開機測試,進XP了,完修。

网友:
厲害厲害,這棵鍵盤IC含觸發,特別容易壞,算是華碩產品的通病

网友:
哇!!!!殺到IO去~
CHI大果然強~一出手就有精彩實例!!!
話說這台LCD很容易出現直線條~看最後一張好像也有此情況~

网友:
這顆I\O很少見喔,跟桌上型的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眼力...這都能讓你看出來...佩服...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我手上也有一台~~~~@@"
我比較想知道那直線條有沒有辦法維修~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修...我想你心裡應該已經有答案了

可見我們都還抱著一絲絲的希望...希望那條線它能修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也對啦!chi大還真晚睡耶~
拿那T型頭去加熱怎壓都沒用@@"

通病啊~~~~~~~

网友:
恭喜chi大完修,看來對石頭牌筆電的印象要改觀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同型有直條紋,難道真的沒救了嗎?

网友:
好厲害!!拜讀chi大的維修實例,也能吸收到故障點找尋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