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徵求BENQ DH3000 3000M 筆電的高壓板(單燈)一塊(已解決)

楼主(2010-11-24):
不管是舊的還是新的(應該沒有新的吧)
或者有其他可以代用的都可
只要是正常的就好
請報價
非常感謝
購買新的公板來安裝~
找不到舊的電源板(忘了丟哪去了~想說把上面的接頭更換到新的公板上面)

网友:
可以先量量看你的筆電供高壓板的電壓是多少??
若是很早期的筆電有些是5V的..
若是不會很久的筆電大多是12V的..
筆電高壓條很好買..拍賣上一堆...
90~1XX元左右都有..很便宜..
只要先把筆電高壓條的供電電壓,接地,ON/OFF找出來.
再去買一支高壓條塞進去就OK了...
大多網路上賣的高壓條都會標示長X寬X高
你再量你自己的看是不是符合或是比原本的小就OK了..

楼主:
萬大~我是有量測過電壓有兩種電壓說
19V跟5V這兩種
爬了一些文章都有說過5V是調整背光的亮暗度
在拍賣網站有去找過上面是12V~20V通用板
不知道我的筆電內部的5V是否有去影響到
還是賣的通用板也有5V的接頭
就是所說的ADJ嗎?
謝謝萬大

网友:
你說的5v應該是ON/OFF
可以先試試看在電腦還沒開啟測量
若沒有輸出..而開啟電腦後有輸出5V..
那它就是ON/OFF
買12~20V通用高壓條就可以用了
改公板只要接電壓,接地,ON/OFF這三條線就可以了
自己試著DIY一下....不難...

ps:ADJ是調亮暗度的沒錯
      通常那會量不到電壓或是電壓很低
      不會是5V,而ADJ在改公板時通常是沒在接的

楼主:
由萬大的細心指導~讓我了解更多螢幕方面的資訊
原來5V是用在於ON/OFF上面
經過實際量測之後關機時5V是量不到的
開機過後可以量測出5V來
有些通用高壓板有些有標示有ADJ耶
不知是否是可以接在那個位置來控制背光亮暗
感恩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簡單 改通用 有標示 各街店的通用筆記高壓版即可 我這有 150     運費40 一共 190 我發宅配給你

网友:
由萬大的細心指導~讓我了解更多螢幕方面的資訊
原來5V是用在於ON/OFF上面
經過實際量測之後關機時5V是量不 ...
引用 网友A:

其實每塊高壓公板都有ADJ..
只是大多都沒人會接..
我也沒在接的
你可以接接看..
搞不好可以用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