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核心電壓迷思

楼主(2010-11-24):
大家好
請問一下有關機板775問題,請問最近修775機板放上cpu假負載
量核心電壓都很低幾乎沒有,復位燈恆亮,感覺不是機板問題
好像室775特性,聽說要上真cpu才能正常供電之前跟甚麼訊號有關
那這類的特性板子我如何量測核心電壓正常嗎?
量mos的q2下管ds嗎?

网友:
量mos的q2下管ds嗎? 這段不太懂...

你是用帶燈的還是沒帶燈的 , 你用沒帶燈的如有接觸不良你不知道那就RST就亮著了.
用帶燈的你看到燈全亮 在TRY 應該這種狀況會改善.
但是有些主機板確實不支援假負载.

你說的訊號應該是VID訊號...上真U吧.

网友:
先量一下Q1若没有打穿的話,應該就可以上真CPU來測,這樣測出來應該比較準確哦~以上給你參考~

网友:
775用假負載時核心電壓是1.0V,上真CPU才是1.4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回復
我是用不帶燈測量的,核心電壓都0.2以下負位都恆亮讓我很疑惑
上真cpu就不會負位恆亮,量測三方供電的mos就有提升到1.2v的電壓
所以疑惑到底核心電壓有沒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請教一下量q1是否打穿一定需解焊測量嗎?
我量測gd gs ds dg sg sd只有其一嗶叫是否代表沒被擊穿

之前看一些mos教學量測還是看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假負載都是小於0.2v的電壓

网友:
蜂鳴檔若量測沒有一直叫,那麼便沒有擊穿短路現象,但還是建議拆下量測較為準確。
上CPU後電壓正常,那麼便不用去考慮VRM的問題。
假負載也非能通殺所有板子,因此,還是建議若初步檢查VRM電路無異狀,那麼可以上較低規格的CPU進行測試。

网友:
建議你去買個帶燈的 你就會明白了!

楼主:
建議你去買個帶燈的 你就會明白了!
引用 网友A:

假負載帶燈和不帶燈都有
帶燈全亮也只能判斷沒空捍吧??

還是大大要表達的意思是甚麼??

楼主:
蜂鳴檔若量測沒有一直叫,那麼便沒有擊穿短路現象,但還是建議拆下量測較為準確。
上CPU後電壓正常,那麼便 ...
引用 网友C:

    如果上了真cpu那麼其他rst pg clock的電壓不就沒辦法量囉?
    不是這些東西電壓工作要正常才能讓cpu工作嗎?
    之前想用電表探棒量時鐘旁邊零件還冒煙~(趕快把探棒拿走)
    所以上真u不知如何量RST PG CLOCK囉

网友:
回復  pachiko

另請教一下量q1是否打穿一定需解焊測量嗎?
我量測gd gs ds dg sg sd只有其一嗶叫是否代表 ...
引用 网友D:

這個給你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覆
還是可以量啊!只是要跑線路把外圍線路抓出來才能量測(對BGA而言)。如果背後有出腳,那麼就可以翻板到背面量測。

楼主:
回复 网友C:

果然要修一片機板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先去找找775針腳腳為圖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提供這麼寶貴的一張圖~
維修的很好參考東西~

网友(2011-02-09):
建議用二極體檔去量測MOS的DS,是否有短路?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