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徵求 AUO B141EW04 筆電面板

楼主(2010-11-24):
請問各位大大如果二手也好全新也可,pm我,需求一片
廠牌:auo
型號:B141EW04 v.4
H/W:2A
F/W: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露X我也有找到,只是全新價格有點高,想先問看看是否剛好有殺肉的..3Q

网友(2011-01-08):
回复 楼主:

B141EW01~03我都可以調到貨
就是獨缺04的
你看可不可以代用
有需要我再幫你問報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這片是wxga 14.1鏡面吧
有幫你問到一片奇美可完全代用現貨剩兩片
或者你要友達霧面的
確定需要再幫你報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