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眾神明!有這種屏口的屏線嗎

楼主(2010-11-24):
上方是原來面板的,下方是我自己的太大,不合適,不知哪位神明有?〞轉賣一條好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應該是筆電的吧!有沒有面板編號.我幫您查一下屏線規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逍遙客大大!你好!
是筆電的沒錯,因為又有客戶要叫我筆電面板改螢幕,這12.1"的屏口較小,還在思索!
面板型號是:N121X5  -L01  Rev.C1

网友:
找不到這塊的屏線規格.看起來好像是DF19-20PIN.

如果真的找不到適用的.就是改下面的插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ㄋ!會捽甘苦做!

网友:
以A大實力應該沒問題.單6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逍遙客大大!你好!
這3條線的定義不大懂呢?沒接行不行?

网友:
CLKEDID和DATAEDID分別是DDC(顯示資料通道)的時鐘和資料,HDMI介面上的,不接應該沒關係.
Vedid接VCC 3.3V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安ㄋㄛ!這個老師沒教!只有在PIGOO才能學得到,感謝逍遙客大大啦!

网友:
這線我有!

還有NB面板有包EDID CODE,但是我不知道後端如何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蓮霧鄉的老大!你好!
這EDID CODE是什麼定義啊?可以解釋一下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蓮霧鄉的老大提供資訊

网友:
圖中紅色線是同軸線 外面像漆包線 裡面還有一條軸線 很難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極細同軸線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 ... E0P310Q8UX&ct=2

----

雖然有些PIN標NC,但那是用來讀寫EDID(EEPROM)用的,所以有時候要注意NC最好就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