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個電腦電源應用的問題

楼主(2010-11-24):
想問電腦電源5VBS及12V可否用于32吋或42吋TV液晶電視電源當做測試A/D板好壞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要看你的 [負載] 使用的電流大小 !!

如果符合使用範圍內那當然沒問題 !!!

网友:
回复 楼主:

若單純測試的話應該是可以的
我也都是直接拿電源供應器做測試
但我沒直接把電源供應器改到電視上過@@
若有遇到早期30吋的高壓板吃12V的倒是可以試試
不過若燒了可別來找我要東西喔
電腦上用的電源供應器3.3V,5V,12V輸出少說都有1~2X安培
但5V的話不要接VBS這一條
5VBS只是觸發用,大多是0.5~1安培左右
電流量不高,5V要接觸發後輸出的5V
就差在電源供應器沒有輸出24V..
不然連高壓板都可以直接上電測試了..

楼主:
恩 .了解.謝謝各位大大的解說.如此測試因該可以聽到聲音及黑頻下的影像吧.但對於5VBS的測試該如何做?煩請賜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