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RS350/L主機板+POWER換電容實例-適合新手
火..

楼主(2010-11-24):
朋友的電腦,剛修好該電腦組的LCD螢幕(三隻鳥開不起來),第三天換主機故障n_040|

卡在紅框錯誤訊息,不給開
錯誤訊息簡單說就是開機區有問題,詳細解釋請上網查詢!
眼尖的大大應該看到內藏不是秘密的秘密武器了!
是的,按照粗工(懶人工作不變定律),輕輕的一按.........問題解決~~~~~~OK......完修................
.......................................
哪有這麼好康啊?
這算實例嗎?
上菜囉~~~~~~~~~~~~~~
開機箱檢查看看

一眼望去......禿頂爆漿通通來
把板子拆出來端詳

恩恩.........很好......看得出來的凸頂爆漿合計15顆n_043|
處理先~
好多新手遇到主機板電容拆解就.....................粗工就是了...................
用幾度?怎麼拆?元件孔的錫怎麼清?
烙鐵,熱風槍,吸錫槍,助焊工具,牙籤,縫衣針......樣樣來!
幸運的清出一小孔,.........手氣不好的.......焊點銅箔給弄起來....:on_010|.............不用玩了:on_032|
粗工小小領悟,提供給新手大大參考!
不用恆溫設備,超市牌陽春烙鐵+吸錫槍就能上手

首先介紹一下,粗工日積月累的廢錫
再來

黑色框框是粗工準備解焊拆卸的電容位置

近拍

利用廢錫將電容兩腳給補上(如果您經濟寬裕,不考慮節省,用新品錫線更好)
然後,一隻手持著烙鐵加熱那一坨錫,另一隻手也別閒著,捏著正在加熱焊腳準備拆解的電容本體(怕燙的話自己找工具夾著),兩腳的錫應該是同時溶解,這時就可以將電容抽出來了!

再來,吸錫槍上場將廢錫吸清,如果會殘留,試著加點兒新錫再吸(別說您的錫線是超市買的<阿殺布魯,瞎咪哇歌錫線>,保證被那錫線搞死!)
看看吸了之後的孔

再來看看電容器

原來的是680uF/10V
粗工選用680uF/16V替代
耐壓雖然只從10V提升至16V,但是粗工想......該主機板是P4-478腳位的,而電容也用了這麼多年,可見足以承受該主板的運行!
所以稍微提升一下就好,再說.....才提升6V體積就差這麼多了,再大的話......塞的下嘛!
15顆凸頂爆漿的電容規格都是680uF/10V,所以粗工懷疑那些剩下的3顆看起來沒問題的同樣規格電容良率.......:on_044|
順手將剩下3顆看似正常的680uF/10V電容拆下測量...........容值飆高(9XXuF以上):on_067|
二話不說,立即更換!
看看粗工的焊功

再看看680uF/10VF全部更換為680uF/16V之後的主板正面

順手清理一下機箱灰塵,粗工手賤,把POWER也給請下來拆殼準備清理內部,一拆開,映入眼簾的畫面

是的.......又是凸頂爆漿:on_040|
好吧..........更換電容大作戰........:on_093|
看看POWER背面

電路補~很~大~
而且錫油沒清乾淨,扣分
看看拆下來的電容比較

又是兩顆680uF/10V凸頂
再來

同樣規格,長短差很大吧,拆機中古良品電容也是從他牌POWER拆下的!
接下來就不用多說了..........弄一弄.........搞一搞......組裝.....測試........完修.........收工!

网友:
你這 Power 有點眼熟哦 !!

可能是核電廠 B350 !!

或是 ISO-P4XXL 的

換完後應該可以撐很久 !!

网友:
小弟跟粗工一樣,也用小容器收集錫渣.

网友:
還爆真多顆啊,電源供應器功不可沒

吸錫器真的不能省,我用的那隻數十元的,加上我的爛技術....
所以現在電容拔掉都不吸錫的,直接加一沱錫上去導熱然後硬上

网友:
恭喜粗工大完修,跟嫂子的相處有好一點了嗎?不要跟我說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喔!

网友:
用到固態的~花很多coco

网友:
Power那2200uF應該是濾3.3V的
可以用3300uF/10V替代,會比較耐用

网友:
小弟拆電容只靠一支60W的烙鐵
不過我把頭改成了一字形...
拆電容超快的,不用加錫,一字頭垂直主機板貼上電容腳,超快就下來了

那個錯誤訊息,照著按下去重新開機也不會好起來吧?
以前遇到好多次... 都是丟XP光碟進去才解決

网友:
粗工大好技術,換一兩顆就算了,一次換了10幾顆就是大工程了,
然後又加上power的,哇咧~這要花好多時間~~~
果然是把別人電腦當自己的電腦保養......「足甘心」
那個輕輕的一按.....就自動還原了.....不能讓客人知道...

网友:
POWER有公板喔,怎麼我手上也有配置一模一樣的咧...
同樣也是3.3V濾波電容鼓包,不過他用富之餘的電容..

网友:
呵呵!
粗工大~有安裝"一鍵還原"喔n_148|

楼主:
只要是粗工裝的系統都會作單鍵還原(懶人定律)!
粗工也會教人使用,不過效果不彰,電腦出問題還是一樣打電話給粗工,所以那功能一樣只有粗工在用

网友:
小弟拆電容只靠一支60W的烙鐵
不過我把頭改成了一字形...
拆電容超快的,不用加錫,一字頭垂直主機板貼上電 ...
引用 网友A:

    一字形的烙鐵頭
有圖可以看嗎

网友:
烙鐵要夠熱

网友:
太仔細了,收穫良多.我還不會換電容.

网友:
請問一下~拆主機板的烙鐵
各位前輩都是用幾W的?
小弟我用GOOT TQ-90 15W/130W
用15W很難把銲錫融掉~錫是用新原牌 60N/40的
之前有聽人家說~用好一點的錫可以在比較低溫的情況下融錫 有可以推薦的嗎?

网友:
單15W要拆主機板上的元件是很難, 我個人是用60W去拆(不過手腳要快一點)....
站內有提到兩段式烙鐵如何使用的文章, 爬一下文應該就能找到了.

网友:
拆主機板 因為是4層板 所以~~~要用60w 加錫....比較快~~~
拆太慢 反而會傷到 錫點 要注意~~~~
至於修單層板(液晶高壓版..液晶電源版..power 版....最好都要用30w)
用60w 溫度太高~~~很容易傷到錫點~
會整個掉下來~~~

网友:
只要是粗工裝的系統都會作單鍵還原(懶人定律)!
粗工也會教人使用,不過效果不彰,電腦出問題還是一樣打 ...
引用 网友B:

    跟我一樣 交過如何還原 但是還是會打來叫修
只會說我不會..你來處理比較快..

楼主:
請問一下~拆主機板的烙鐵
各位前輩都是用幾W的?
小弟我用GOOT TQ-90 15W/130W
用15W很難把銲錫融掉~錫是用 ...
引用 网友C:

這個烙鐵就是兩段式的阿!
要熔錫的時候才按加熱(130W),但是要注意加熱時間不能超過廠家規定時間!
它的恆溫是15W,目的在保持烙鐵頭溫度以利瞬間加熱時效!15W一般來說拆不了啥麼焊點.
錫線去電子材料行買品質應該都不錯!
只要不是無鉛的都很好施工(施工溫度比較低)

网友:
謝謝大大們的分享

网友:
收穫良多 謝謝粗工大分享

网友:
謝謝指導
回家再試試看

网友:
大大所指的應該是從左邊數過來第3、4支吧。
我個人習慣用2、5那種斜斜的,配上60W烙鐵就很威了。
細一點的零件就改用一般尖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