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erMedia的遙控器維修請教

楼主(2010-11-24):
各位前輩

小弟潛水多日,今日斗膽來此發問
也請各位大大多多釋疑

遙控器會出現IR LED恆亮的問題

此為遙控器的外觀

遙控器正常時,未按按鍵時,LED 不亮

遙控器正常時,按按鍵時,LED 閃亮
但有時遙控器不正常時,不按按鍵,LED 恆亮不熄

打開遙控器後,內部電路板與原件未發現明顯問題
量測控制IR LED的唯一一個電晶體C9014時
正常時,按鍵未按時
C對地---2.1V
B對地---300mV

正常時,按鍵按下時
C對地---1.4V
B對地---0.7V

異常時,LED恆亮時
C對地---1.4V
B對地---0.7V

請問各位前輩,還有救嗎?

网友:
你這台是用幾個電池的? 1.5V X 2 是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依你測試的結果 !! 只能證明問題不是出在電晶體 !!

因為 B極出現 0.7v 表示 , 電晶體可正常導通 !!

最有可能的問題是某按鍵有漏電 !!

可往這方面查 !!!

网友:
47uf電容也有可能是問題的所在

网友:
455E振盪電容先換看看!還是某個按鍵有壓到!

楼主:
你這台是用幾個電池的? 1.5V X 2 是嗎?
引用 网友A:

回大大的話
是兩顆AAA電池的!

网友:
如有時正常,有時不正常~~感覺上比較像是"按鍵"導電性的問題!
將導電橡皮上的"黑點"和電路板上的按鍵"接點"用"去漬油"擦一擦,看可否正常!

楼主:
回復  rockice

依你測試的結果 !! 只能證明問題不是出在電晶體 !!

因為 B極出現 0.7v 表示 , 電晶體可正 ...
引用 网友B:

如果正常工作時,LED都是閃爍,因此有誤按,或是按鍵導通,LED 也應該是閃爍
不過,異常時,LED 都是恆亮
版子上也滿乾淨的,沒什麼東西沾附,Pad 也很乾淨
用電表量過版子上的黑色導電片,沒有異常導通

時好時壞,滿煩的

楼主:
47uf電容也有可能是問題的所在
引用 网友C:

外觀沒問題(凸起或暴漿)也會壞嗎?

楼主:
455E振盪電容先換看看!還是某個按鍵有壓到!
引用 网友D:

確定沒有壓到,因為有試過不裝殼
只用pad的單鑑按,有時故障就出現了

455震盪器有懷疑過,還要去買來換換看!

楼主:
如有時正常,有時不正常~~感覺上比較像是"按鍵"導電性的問題!
將導電橡皮上的"黑點"和電路板上的按鍵"接點" ...
引用 网友E:

謝謝指導
    都做過了!

网友C:
外觀沒問題(凸起或暴漿)也會壞嗎?
引用 楼主:

    是的  拆下來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 將導電橡皮上的"黑點"和電路板上的按鍵"接點"用"去漬油"擦一擦,看可否正常 "
電路板可以用溶劑"去漬油"清洗
按鍵橡皮上的黑點,用溶劑"去漬油"清洗就玩完了

网友:
謝謝指導
    都做過了!
引用 楼主:

試著把那些導電按鈕, 全部拿下, 看是否還有類似情事..

這類兩分法, 先看看是導電按鈕問題, 還是電路板上的零件問題..

若正常了, 但一個、一個按鈕的去試..

就容易抓到問題了..

看似笨方法, 往往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如果不正常的時候 IR (led) 會恆亮 ???

這真的不太正常 , 那你是如何讓他恢復正常的狀況 !!

是按任何鍵一次 , 或是取下電池重新裝入呢 ???

楼主:
試著把那些導電按鈕, 全部拿下, 看是否還有類似情事..

這類兩分法, 先看看是導電按鈕問題, 還是電路板 ...
引用 网友A:

很好笑的是
電池裝上後,剛開始正常
每一個按鍵按完,也都正常
等幾分鐘後,按鍵隨便按了一下
又掛了,LED又恆亮
掛掉後 必須要把電池取下,LED燈才會熄,否則按任何鍵 ,不管怎麼按 LED都恆亮

以上測試都是外殼沒裝,用導電橡皮單鍵按為條件做出來的結果

网友:
我之前 是 那個 紅外線LED 更換即可
給你參考~~~

网友:
建議你買支萬用的 !!

趁著還正常的時候 !!

把碼 copy 過去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您的指正!

楼主:

建議你買支萬用的 !!

趁著還正常的時候 !!

把碼 copy 過去吧 !!
引用 网友B:

經過更換震盪晶體與電容(原來的電容後來確定是好的)還是不行
我決定宣判他死刑,然後用Jeanshyen大的建議,先把他的魂魄保留起來,再伺機回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