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門縫接地銅片~正名為EMI鈹銅彈片(指片)<已解決>

楼主(2010-11-24):
呵呵~拍謝~請教各位大大有沒用過這個東西
門縫的接地銅片~如圖
我股溝了好久都沒看到類似的產品~應該是搜尋的字義不對
再請有使用過的大大們或有相關的供應商可提供跟我說一下...

楼主:
找到了...
正確名稱為.....EMI鈹銅彈片
http://qinwei2006.big5.made-in-c ... B0%A7%E7%89%87.html
給各位看一下...呵呵

网友:
好奇大您要開廙播播音室嗎?
連門都要裝這玩意兒?

网友:
搞無線電的 最需要這種隔離室
正是 鈹銅彈片

网友:
第一次看過...

网友:
請問大大用途是?

网友:
這個做什麼我是不清楚啦,我只知道鈹銅粉貴,以前在做手機零配件生產的時候,接觸很多,一公斤很像要接近兩千,看厚度,他是取鈹的彈性跟銅的導電性,做在電磁的接點或需要導電的卡筍,有生產的國家不多

楼主:
嘻嘻~這是客人要訂的~一直找不到正名去詢價
這應該是用在像X光室~高頻測試機房~做隔離外界或機房內部電磁波用的
像盧大說的~如果做小一點的話~大多用在滑動或接觸的彈片或開關上~
就把這篇留下吧~讓後人也可以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