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笨Q 筆電 DH3000 3000M 開機無電源反應 算完修只是缺件太多

楼主(2010-11-24):
從朋友手中撿來一台BENQ的筆記型電腦 型號為DH3000
在朋友口中問到此筆電故障原因為無法開機
上電後按開關完全無反應
所以小弟就給它拆開來看看哪邊出現問題
這是小弟第一次修筆電
這樣的維修算不算是軟的
拆開後直接上電再利用三用電錶量測各端的電壓(此筆電為使用19V變壓器)
發現原本該有19V電壓的部份會量測不出來並且有類似短路的現象(電壓會跳動)
原本筆電一裝上變壓器後會有幫電池充電的基本電壓
但是在裝電池的部份沒辦法量測出充電電壓
所以小弟就從充電部分下手
發現了在充電位置那邊發現了一顆SMD電容怪怪的(有稍微裂開的情形)

經過拆解後利用三用電錶跟電容表量測的結果(壞掉的SMD電容部分)

正常好的SMD電容量測

更換後上電能夠正常的量測到19V的電壓
也不會出現有電壓短路跳動的現象
但是奇怪的事發生了
19V電壓時有時無的並且會有類似阿斯的聲音出現
原來是變壓器接頭部份有錫裂的現象(可能是長時間拔插的關係吧)

現在上電後開機可以正常的聽到蜂鳴器的聲音(1短3短3短)
此筆電為使用Phoenix的BIOS 經過查詢後是基本記憶體錯誤
因為小弟裝上記憶體所以當然會出現此問題
現在筆電缺少了硬碟~電池~記憶體等等
更慘的是連高壓板也掛點

网友:
圖片和解說非常清楚哦!
真是好眼力,有問題的小電容搞定了主要故障點!
缺硬碟和記憶體應比較簡單,
電池可就比較費神了,coco要花得多且不一定買得到。
高壓板完修的話要再發一篇維修實例哦!呵!呵!

网友:
最後一張問題點可用圓形幫問題標出.
謝謝分享!

楼主:
H大~小弟已經問題作修改了
也謝謝兩位大大
非常感謝
電池方面要傷透腦筋
而且2.5吋的硬碟也不太便宜
原本的高壓板有小問題
保險絲燒斷了~也找到一顆6腳的電晶體有故障
只是找不到代用的電晶體
我想應該會用通用板來換

网友:
筆電的零件更小,也更複雜的多,真的不好修
HakkaMan大真是好眼力。
RAM、HD可以買二手的比較省錢,
高壓板若沒零件,改公板較快。

网友:
恭喜第一階段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