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Sampo 42" 電漿熱當修理

楼主(2010-11-24):
丈人家裡看了六年左右的電視, 開機幾分鐘後開始有雜訊之後就藍屏, 每次發作時間不一, 用手電筒照背面也找不出突頂電容, 只好帶回去修理看看

上網查知道這台的通病就是六PIN 電源接頭(複雜的背板)

居然是名廠天網製造, 但是正面看接頭沒脆化現象

電源使用紅色仙丹(WIMA)三顆, 相當罕見

翻開背面發現六 PIN 排銲接處有兩處冷銲接, 重新補銲接後已經不會藍屏了

這五顆 Nichion 2200uF/100V 已經圓頂, 看不太出來, 給它摸摸頭一試便知

容量皆已經衰減. 拍個畢業照

換上 Hitichi HU3 電容, 太胖有一棵裝在外面用引線接上

另一角度

已經完修, 汗水加分感覺顏色更漂亮(相機差照片看不出來)

謝謝各位先進的完修資訊才有小弟本文的完成.

网友:
恭喜囉!辛苦是有價值

网友:
那麼複雜的背板..看到都昏了...

网友:
恭喜完修!
電漿就是這麼複雜麼?
您說的天網是 skynet ? 音技時期就在做交換式源的那家?
老字號了!

网友:
電漿內部架構本來就比液晶要複雜不少
外面維修費用也比液晶高的多...樓主那個2200uf/100v不便宜喔,一顆快200元

网友:
好漂亮的維修,很細心的查修。
這42吋的要載回家修,又要有地方放,也是一個難題。

网友:
電容之間的黏著膠電料行買的到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熱溶膠有很多種, 顏色深些硬些比較好用.
很難買, 要用力找.

网友:
我只知道電漿重的要命
而且不好修~~恭喜版大修復~~

网友:
電漿電視溫度50-60度,最好用矽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謝謝說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說得對, 神奇的是整台機器溫度最低的地方就是那幾顆 2200u/100V這塊, 其餘都在 55度以上.

网友:
那5棵2200uF/100V 應該沒壞,一般大電容都會凸出,只要不是太嚴重都是ok的,做個參考,因為價格不便宜

网友:
Sampo 42" 電漿  很重ㄟ......幾乎要兩人搬動,

早期 42" 電漿 超貴的....但畫質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