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7VRX PS/2 座 不能使用 更換

楼主(2010-11-24):
常常看到 ~使用者 ~把這各搞壞
先檢查 ~排容..拆了 ~還是一樣 ~
發現 ~這孔~銅~縮不見囉 ~
開開錫爐 來換 比較快 ~

技嘉  不能控制

网友:
用錫爐來拆方便的多
我都是用熱風槍去拆(我沒有錫爐),要拆老半天才拆的下來
焊回去用手動,沒有錫爐焊的漂亮

网友:
恭喜完修~

鍵盤、USB座這些,我是用手焊的覺得最漂亮最像原廠焊點

网友:
不像回焊過的...很像新品..

网友:
錫爐 真是好方便~,
  新手下不了手購買~

网友:
處理的相當漂亮,回焊後就像新品!
有用過錫爐,但因沒有錫槽,用得並不順,所以還是用烙鐵加熱風槍。

网友:
這種毛病我都用錫爐處理,小一點的錫爐拆都是夠用了,價格不超過1000,比熱風槍便宜ㄋ!!

网友:
我都用烙鐵操作......

恭喜完修,那玩意壞成這樣表示使用者都沒看好插,亂擠亂弄搞壞的..

网友:
整理後的焊點跟新的一樣...漂亮

有錫爐真的方便多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銲點很漂亮哦!

网友:
這種問題明瞭
苦在沒雞絲可以用...
單一根烙鐵還沒想到要怎麼拆...

网友:
鍚爐果然是好用..快狠準

网友:
還是用錫爐來拆方便的多
8個小腳+5個大腳==13個腳 [應該很難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