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0-11-24):
(无正文)

网友:
基本上5腳的可以用4腳的替代~但按鍵高度要一樣~
而第5腳是在做EMI的(電磁波遮蔽)
如果換上要分好方向喔~因為有兩腳是通的~兩腳是開關
可以判別底部有中線區分及腳在正方形的那個側邊~不懂再問吧~

网友:
200歐姆檔 阻抗1以下
開關 4腳可代用
第5腳接地 在台灣地區接不接差別不大
大陸型乾燥地區極易產生靜電 就非接不可

网友:
測開關通常用2極體的檔位(圖紅色框起來的地方) 按鍵正常的話 壓下去會導通
這台電表應該有蜂鳴器 導通會有嗶~~的聲音

网友:
回复 楼主:

1.你說會通電是按鍵按了還是沒按
如果是按了之後 才導通 那表示這一個開關沒壞
如果沒按就導通 表示故障了

2.這個開關應該一般電子材料行應該都有賣
怕買錯的話 可以帶著你手上的零件去
價錢應該不會很貴吧

网友:
狼大的解說
先用電錶找出故障按鍵,利用高電阻檔找出未按就有阻抗的(微導通/漏電),將其拆掉。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 ... 2484&ptid=24556

网友:
測開關通常用2極體的檔位(圖紅色框起來的地方) 按鍵正常的話 壓下去會導通
這台電表應該有蜂鳴器 導通會 ...
引用 网友A:

    +1我都用這種方法~~很好判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5真可改4的 可以的ˊ他多的第5腳沒作用
看你得˙圖片 納各就是 BENQ的按鍵哩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