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波爐料件 馬達 0.0 完修

楼主(2010-11-24):
請問一下個位大大  這馬達要怎測試阿 0.0

如果壞了 有得買嗎 ?

网友:
這是加熱轉盤馬達麼?
通常這類零件我都是在回收場拆,
因為大多數通用。
去回收場試試運氣吧!

网友:
這是110v交流馬達...送市電110v就可以轉動了...這個在風扇上有這個東西...

网友:
不知道裡面的漆包線能不能自己捆呢??
抱歉~可能小時候玩四驅車玩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減速馬達,箱型電扇的外圈也是靠他轉動的,找二手貨或上網查詢

网友:
一般的電料行就有在賣,我家的微波爐就換過一個。

网友:
一般的電料行就有在賣,我家的微波爐就換過一個。
引用 网友B:

+1..

這種零件不難買的..

多找幾家一定有..

楼主:
謝謝大大們幫忙   肛溫ㄋ

网友:
這個叫慢速馬達給你一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124562729
拆過應該是裡面齒輪破掉,造成不轉,你這個是每分鐘轉5圈的,千萬別買錯,不然會轉很快

网友:
這種同步馬達內的齒輪有塑膠和鐵的,要耐久的就用日製鐵齒輪,
最重要的是轉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