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歌林電風扇故障

楼主(2010-11-24):
故障的情形為按風速時..應該要會轉動..有轉動可是手要一直按著才會轉..先拆再說..
正面
背面
電源區是在這裡
有拆下二極體量過..沒壞..那電容就很有可能了...拆下量..
只剩下24uf..原本是10v..470uf...
拆下才發現電容旁邊電阻顏色有點怪..電阻確定是好的..
應該是此電源設計是用電阻降壓..此電阻為1w..有發熱的現象..
電容又緊靠近此電阻..所以才會這樣...
換上新的電容..把它和電阻離遠一點..並用熱熔膠固定...
好了...正常使用中..完修..

网友:
嘿嘿..

經過這樣一整理, 又可用個好幾年了..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現在電器一般都是電容再作怪

网友:
只換電容就能搞定
恭喜大大嘿

网友:
我想到.. 建議一下..

若想耐用的話, 不妨把附圖紅點那兩個 1.5K 電阻架高, 以利散熱..

或者是用同瓦特的兩個 3K 並聯成一個 1.5K 使用並架高, 這樣效果會更好, 熱度也不致太高, 以免日後又因過熱把電容搞壞了..

网友:
恭喜完修,原來這尺寸的電阻是1W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完修後的心情真的是非常HAPPY的
這台又可以「動」粉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