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瞄器|事務機] HP PHOTOSMART 2610事務機維修

楼主(2010-11-24):
收到一台同事的 HP PHOTOSMART 2610事務機故障機,故障現像是開機時出現: 移除,檢查右邊托架的墨匣,本以為是墨水用完,找來另一位同事幫忙填充水,充完後測試還是一樣出現:移除,檢查右邊托架的墨匣。左看右看實在是看不出墨匣和托架有甚麼問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拆解再看看托架到底有時麼問題。

拆解圖

拆解圖

心一橫越拆越多,心想完蛋,再拆下去可能會裝不回來,只好再仔細看看托架到底出了甚麼問題,總也要有個交代才是。最後終於在這裡看到問題,我心想這是我弄壞的嗎?我記得我沒有拿東西去搓它,怎會破了?更糟糕的是,一步步將托架分解之後才發現這個塑膠排線怎麼修啊,本想放棄,直到我想到這個方法....

故障點

故障點

內部接線圖

內部接線圖

完成圖

完成圖

嘿嘿,趕快復原是不是可以用,請看...高速列印中。

右一張

右一張

左一張

左一張

不過很遺憾,在裝回去時,掃描台翻蓋後面的兩個勾的塑膠扣環,被我拉壞一個,因為翻蓋在換墨匣時須打開,就在復原時裡面的一根強力彈簧談回,而上蓋被我用力壓,ㄆㄧㄚ,整支折斷,現在掃描台很難翻起固定住,怎麼交代啊    改天再補圖

完工圖2

完工圖2

网友:
HP這時期的機器很容易因為墨座這兩個固定的鐵桿脫落而把整個墨座排線給刺破。
所以在裝墨水時都要小心看。

楼主:
HP這時期的機器很容易因為墨座這兩個固定的鐵桿脫落而把整個墨座排線給刺破。
所以在裝墨水時都要小心看。
引用 网友A:

也許就是它造成的,但也一問三不知,就是沒人知道怎麼破的。

网友A:
也許就是它造成的,但也一問三不知,就是沒人知道怎麼破的。
引用 网友B:

沒人會承認是自己用的~而且在裝墨水時大家都馬很粗魯~
你可以看看那個鐵桿是不是有點卡不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白天在公司檢查時感覺尚良好,現在煩惱的後鈕斷了

网友:
恭喜完修....原來是這樣弄破的

网友:
我的也是HP..看來也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