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蛇吞象 TC-300P 電阻燒損(已完修)

楼主(2010-11-24):
蛇吞象 TC-300P 一顆1/8W電阻燒損,無法啟動,
現象:送市電後紫色線5VSB 有電,緣色線PS_ON也有5V
   將PS_ON與黑色線短路啟動,但無輸出
經查,此電阻的前端由變壓器(同5VSB的變壓器)輸出經整流後
   此電壓約17v ,後端再將電送給DBL494 IC 第12腳 Vcc用
電阻完全燒損,呈開路,約1/8W
請各位先進提供意,謝謝

网友:
這顆電阻燒毀的話 , 那 IC TL494大概也不保了 !!

可參考這篇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4%B8%83%E7%9B%9F

网友:
紅紅黑金

楼主:
樓上的大大,是"紅紅黑金" 嗎?

网友:
是,手邊正好有一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BL494 (同TL494)己換,連同D667電晶體及3.9K及1K電阻均換
回复 网友B:
  22歐姆的電阻也更換
送市電測試後,電源輸正常
但有高頻聲,更換中間變壓器前方的兩顆1uf50v的電容無效
請各大大指導

楼主:
回复 网友A:
  DBL494 (同TL494)己換,連同D667電晶體及3.9K及1K電阻均換
回复 网友B:
  22歐姆的電阻也更換
送市電測試後,5vsb電源正常,將ps_on接地後,
但有高頻聲"...機.......",很小聲,要注意才聽到,
更換中間變壓器前方的兩顆1uf50v的電容無效
請各大大指導

网友:
照片有標紅色記號的電容測一下容量 !!!

楼主:
RE: 蛇吞象 TC-300P 電阻燒損(完修)

謝謝大大提供,拆下六個電容器,並檢查後,
更換3個電容(ic兩邊外側的電容及,電感旁的電容)
後,聲音有變小,再裝回外穀後,就無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恭喜修護 !!

請在原帖用編輯方式 , 加註<已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