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水抽水機(幫蒲)故障(已修護)

楼主(2010-11-24):
沉水幫蒲

沉水幫蒲

送電後嗡嗡叫不旋轉
軸承沒卡住
是不是電容壞了,還是....
如何撿修
有人知道嗎?
已修護(換電容就好了)

网友:
碰到這種情況, 建議先檢查啟動電容..

网友:
我家那一個是底部葉片卡住,猜拆開清一清就可用很久

网友:
請問樓主是不抽水還是跳電才發現故障,如果是跳電,還要檢查線圈

网友:
那要整個拆下去檢修~~~才會知道~~~
有可能 O型環~~老化~~~
跑水進去...
軸承 需加牛油
或更換AC啟動電容

楼主:
今天把電容換掉已經正常了
謝謝大家
在拆的時後不小心
油流出來很多,請問那是甚麼油,要到那裏買,不補充會壞掉嗎?

网友:
以前在公司(工廠)用絕緣油 礦油行應有 影響散熱 直立 上軸承可能吃不到油

楼主:
我都是平放抽水
這樣就不用補充嗎?

网友:
平放 油有到中心 軸承就有吃到油 散熱的影響我就不清楚 (冷卻 熱交換)

楼主:
如果把裏面的油全部倒出,換新油要加多少cc??

楼主:
現在沒絕緣油可加機油嗎?

网友:
現在沒絕緣油可加機油嗎?
引用 网友A:

名為絕緣油就是除了潤滑機件功能之外吝外有線圈絕緣功能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

网友:
家裡抽水機故障,聞到燒焦味以為線圈燒毀,試著送電用手轉動葉片,抽水機可正常抽水,但每次用手轉葉片不是辦法,想到要將水管全部鋸斷拆下查看線圈,如此工程浩大心就涼了一半,故先查一下啟動電容,結果是電容燒毀,換了新電容後送電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