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電耦合器測試電路

楼主(2010-11-24):
光電耦合器運用廣泛,筆者依據光電耦合器特性,設計一個方便的測試光電耦合器電路,該電路簡單、準確,使用方便。

電路原理

當電源接通後,LED不發光。 按下S2,LED會發光。 調RP,LED的發光強度會發生變化,說明光電耦合器是好的。

電路原理

電路原理

网友:
不好意思問個白痴問題...RP是什麼?

网友:
報告a大~那是可變電阻
因為光耦合器裡的LED驅動電壓跟電流不一定相同
好像有3V 5V跟6V的樣子
經由可調整後~可以針對多種的光耦合晶體輸出元件做測試

网友:
感謝以上兩位,我還以為可變電阻是"VR"...

网友:
感謝分享 明天來去買材料回來做做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圖中元件需要樓主作更明確說明,否則無法正確運作。
1. 是何種LED: LED不同,驅動電壓、電流差異極大
2. 是何種光偶IC:一般光偶驅動電壓為1.2V
最後再依上述計算分壓電阻值,這樣會對DIY USER有最佳幫助。

网友:
我自己也用萬用PC板做了一個
LED 採用偏壓較低的紅色LED
R1改用330歐姆
R2改用220歐姆(LED要比較亮可改180歐姆但是較耗電)
VR改用2K歐姆(調整的幅度較大LED的明暗比較清楚)
提供給大家參考

网友:
VR不是可變電阻嗎?

网友:
VR = Variable Resistor = 可變電阻.

該用VR名稱的地方就用VR標示,這樣可以避免非電子科系者困擾,以我來說是本科系的,看電路是以電路符號來看,而非標示名稱,在一般電路裡,除非另有說明,VR對我說,就是可變電阻,它已經像DNA一樣,根深蒂固了,符號看不懂時,才會去看標示名稱.
.
如果把這個PhotoCouple Tester,當做是一個雛型,然後再像slimboy 在6#所言,那它的使用就會更人性化了.
不過以此電路來看,不管是左邊或右邊,因為電壓已被LED給固定住了,因此電阻的作用是限制LED的電流,所以叫做限流電阻,不是分壓電阻,而且LED的特性是電壓固定,可以調整電流以控制其亮度.

一般亮度的LED.
1. 5 mm 的LED,Vf = 1.8V/20 mA,最好工作於80%以下的電流,I_LED = 20mA x 80% = 16mA.
2. 3 mm 的LED,Vf = 1.8V/10 mA,最好工作於80%以下的電流,I_LED = 10mA x 80% = 8mA.

高亮度的LED種類煩多,在此不多談,只以我在一般電子材料行買到的來說.

1. 5 mm 的LED,Vf = 3V/20 mA,最好工作於80%以下的電流,I_LED = 20mA x 80% = 16mA.
2. 3 mm 的LED,Vf = 3V/10 mA,最好工作於80%以下的電流,I_LED = 10mA x 80% = 8mA.

楼主:
VR = Variable Resistor = 可變電阻.

該用VR名稱的地方就用VR標示,這樣可以避免非電子科系者困擾,以我來 ...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指導
我只是對方面有興趣
自己找資料造成大家困擾..本人先說抱歉

网友:
其實你也不用太在意,我想沒有人會真正責怪你,只是,如果不是你設計的東西,最好加上超連結比較好,請你也不要因為這樣而影響你想要分享的想法與心情.

就以電子方面來說,除非特別去做說明,否則許多的電路符號和標示,本來就不是為了電子科系者而寫的.
若非本科系的,想了解隔行的東西,本來就會存在一些隔閤,即使本科系的,沒有經過相當的努力,對於自己領域的東西,也會感到陌生.

以你所分享的電路來說,看到電路符號,我就懂了,有時還可以用分析電路,來了解它是屬於那種零件,而我自己大都也以VR來做標示,但若是一個非本科系的DIY者,他在學習時,也以標準的VR來看,遇到非用VR的,或許就會產生懷疑了,不過DIY者,只要有心,玩久了就會入行了.

网友:
不好意思問個白痴問題...RP是什麼?
引用 网友B:

"R" = Resistor," P" = Potentiometer 或簡寫為 Pot,"VR" = Variable Resistor,所指稱的東西是一樣的,符號本身才是溝通的主體。:)

网友:
嗯...我也是一直以為VR是可變電阻..原來RP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