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拆MOSFET的方法......

楼主(2010-11-25):
現在的顯卡/主機板用的錫多為無鉛錫,熔點高~~~
這兩天入手了898A熱風槍,發現拿來拆MOSFET每次都吹了老半天,還把MOSFET夾爛= =
剛剛試了一下如果要解焊前先用焊槍補一些錫上去,然後用熱風槍開300度下去吹個1分鐘,再用烙鐵接觸剛剛補錫的地方一下(D極),就可以移動MOSFET了~~~~

网友:
無鉛錫+薄的要命...
省錢也不是這樣呀n_098|
拆電腦零組件的時候最痛苦...

网友A:
用雙烙鐵比較方便啦!其中一支要是刀頭的,不用幾秒就可以把MOS請下來了。

网友:
其實每個人的方法或有不同..

也分享一下我的方式, 先在背面用 200 度吹個約 3 分鐘, 也就是預熱..

再在正面用約 300-320 度, 吹約 1-2 分鐘(視位置), 很快的就可吹下來了, 而且不傷板, 不會焦黃..

网友(2011-02-01):
這真是經驗談~累積經驗後就會順手

网友(2011-04-27):
引用 网友A:
用雙烙鐵比較方便啦!其中一支要是刀頭的,不用幾秒就可以把MOS請下來了。 ...

大大不用幾秒~可否教學一下~這應該是高手等級的摟:)

网友(2011-11-16):
我沒有兩隻烙鐵,所以都是先用烙鐵加熱,然後再用熱風槍配合,熱風槍吹一下,通常繞鐵頭就可以推動MOSFET了,這樣也很快,不用幾秒...一開始不懂得怎麼用烙鐵(後來知道兩邊加熱移動快一點就可以拆下),而用熱風槍卻又要長時間去烤板子很擔心,所以才想到這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