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搶救機車電瓶大成功

楼主(2010-11-25):
話說前陣子修好了整流器,但是機車的電瓶似乎已經過度放電了,
所以已經踩發機車二個月了~~~

由於 Dave 大大的一番話,

回復  ilsobeit
我之前有救過柴油引擎發電機的電瓶放了3~4年都沒用.用麻新充電瓶的電供充不進去.我拿了我 ...
引用 网友A:

我決定死馬當活馬醫,研究嘗試看看,雖然新電瓶已經買了~~ 但還沒裝上

這篇文章圖很少,主要是記錄整個過程~~

拆下電瓶後,利用實驗用的電源供應器,加大電壓到 13V ,這應該就是一般機車回充的電壓,
發現電流只有 12mA ,少的可憐,難怪我機車騎個半個小時也沒辦法充回來~~

實驗用的電源供應器有個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得知目前的電壓、電流,而且還可以 CV、CC~~
CV,就是 Constant Voltage,限制最高電壓的意思,
CC,就是 Constant Current,限制最高電流的意思,
二者只能取一,要嘛就是限制電壓,不然就是限制電流~~

下圖可見當綠燈亮時表示CV,紅燈亮時表示CC。
左邊調整電流,右邊調整電壓。

當加壓 13V,電流少的可憐,試著加大電壓,發現電流逐漸上升,
於是利用 CC 功能,將電流固定在 1A,此時電壓約是 22V,
漸漸的,電壓變的愈來愈低,22 -> 21 -> 20 -> 19 -> 18,
充個半個小時後,關掉電源,量量電瓶,12V,
裝上機車,還是沒辦法發動,心想應該是充電時間不夠~~

隔天,我將電流調低到 0.7A,想說慢慢充就好,比較保險~~
電壓卻從 12V,非常緩慢的上升,充了6小時,已經上升到 13.8V,
想說應該差不多了~~~ 因為關掉電源,電瓶電壓已經有 12.9V 了。
裝上機車,電發,哇~~~~~~~~~~大成功~~~~~~~~~
這爽度真的無法形容 !!!!!

結論:
1. 把錢投資在實驗用的電源供應器,遠比買機車用的專用充電器來的值得~~
2. 電瓶過度放電時,單靠機車本身的回充是無法救回來的(除非發動個一年還有可能)~~
3. 充電有定電壓跟定電流二種,採用定電流+小電流充,會讓電瓶不發熱的充,有效維特電瓶壽命
4. 電瓶過度放電後,內阻變大,所以充電電壓需加大到某種程度才能灌電流到電瓶裏~~
5. 以前電瓶沒電就是換電瓶,現在功力又上升一級,先加大電壓充電看看~~

其實最後不解的是,為何一開始CC 1A,電壓是漸漸降的,而隔天CC 0.7A,電壓卻是緩升的???
正常來說充電過程應該是後者,但是我猜想,當過度放電後,強迫灌電流就剛好變成相反吧~~
所以充電過程就有如下:

過度放電的電瓶 ------------------> 正常的電瓶 ---------------------> 充飽的電瓶
                          加壓強灌                                正常充電
                          電壓漸降                                電壓漸升

网友:
電瓶的充電與放電,都是化學反應
我只知道電瓶放電時,電解液的濃度會降低,極板會產生硫酸鉛,內阻會變大
一直不解的一點是,既然放電終止後的內阻變大,電解液濃度也降低了
為何一開始的充電,電流會是比較大,隨著充電時間增加而慢慢降低??

有經驗的老師傅都會看電瓶極板狀況,如果極板膨脹,造成外觀變形,就完全沒有修復的可能了

有缺大卡車電瓶 ( 12V / 100A or 12V / 120A ) 的人
請發PM跟我預訂,回收場經常回收到品相極好之"大電瓶"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了

其實大大要延續電瓶壽命,可以繼續以低電流方式充,電流可以再低一點,用0.5A電流慢慢充
這樣約再充一天,就非常有電了
沒有過度放電的電瓶,也是建議用低電流長時間方式充電

网友:
機車的電瓶要救的話要先看裡面的水夠不夠…
不然沒電解水的話一直充也是沒辦法滴…
話說…上這個網站後,想買的東西越來越多了啦…

网友:
所以你是用實驗用電源供應器來充的囉?

一般都是慢速充電(8小時),我125的電瓶用1A就算快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呀,我用實驗用的電源供應器來充的~~
曾試過拿小型變壓器來充,不過最大輸出電流只有 12V 500mA,
不夠力來救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電瓶學問還是很大的....我建議你有空阿多救幾個玩看看...

我怕那是剛好沒傷的太重所以被救回了,不過機車行老闆會感謝你,

這樣他們的利潤更高了n_043|

网友:
嗯...消化吸收中...感謝分享..

网友:
說實在 真救回電瓶須相當技術能量
能救回電瓶多少電容量
這對使用品質非常重要

网友:
建議找個負載電阻來接,測一下時間算一下容量後再來告知大家。

要讓電池回復有電壓是不困難的,但是要回復容量那就.............。

网友:
感謝大大的寶貴經驗分享!。

网友:
建議找個負載電阻來接,測一下時間算一下容量後再來告知大家。
電池"容量"要怎麼計算呢? 接上一個水泥電阻之後,電池的電壓會慢慢掉~
可是又不知道掉到多少才算是正常阿~
有人可以解惑一下嗎?感謝

网友:
先賣個關子,這種資料網路上很多,自己去找以後記憶會比較深刻。

网友:
電瓶的放電測試,有分0.1C,1C
深度循環電瓶,可能還有10C,20C
一般標準都是以1C做測試

网友(2011-04-21):
一直不解的一點是,既然放電終止後的內阻變大,電解液濃度也降低了
為何一開始的充電,電流會是比較大,隨著充電時間增加而慢慢降低??
想買的東西真的越來越多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