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0-11-25):
(无正文)

网友:
當然可以啊!不過要注意銲點加熱別太久,銲點掉了,就麻煩了,手邊有吸錫槍嗎?把多餘的錫吸掉,元件比較好拿,按鍵當然可以測,按下沒導通,大概就是壞的,很多大大是WD40噴下去,按個4-50下看看,

网友:
一顆沒幾塊

全部換掉再看看

网友:
一顆沒幾塊

全部換掉再看看
引用 网友A:

高手沒有什麼問題,
但...............像我們一般生手 就忙得不可開交了。

网友:
版上有許多入門教學

可以先從不要的電路板練習

网友:
我我我為什只看到一個按鍵被拔下來,銲接在那 ??

网友:
對阿,我以前練習焊接的時候,也都是從廢版開始的,大家一起加油啊!!!

网友:
拆下來這個叫解焊...  裝回去再PO圖吧!

网友:
中間的錫沒有吸乾淨,再上點錫加熱用吸錫器吸乾淨
初學者可以用焊油或助焊劑補助
拆焊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网友:
就算換新的~~~也是很容易 又壞掉~~~
如果真的想換新的~~~建議裝上去~   還是上一些 wd40
包你用超久~~~~因為越按越順
你沒上wd40 越按越不順~
給你參考~

网友:
就算換新的~~~也是很容易 又壞掉~~~
如果真的想換新的~~~建議裝上去~   還是上一些 wd40
包你用超久~~~~因 ...
引用 网友B:

不會丫. 新的可以擋一陣子吧.
如果有摸過MIJ的機器.
才會知道什麼叫品質.
這種按鍵日貨是不太會壞的.
有壞也是十年以上的機器.
即便是日牌大陸貨. 品質也有一定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