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復】GA-P35-DS3 無法開機請教...

楼主(2010-11-25):
故障原因.....
過電開機後3秒會自動斷電後再重開,一直反覆,Debug卡無跑碼

上CPU 移除4pin電源後可正常過電,且不會斷電,Debug卡不跑碼
移除CPU後可正常過電,且不會斷電,Debug卡不跑碼(但會有怪聲,仔細聽是從電桿發出來的)

有先用電表打二級體檔量12v 的4pin輔助電源的對地阻值正常.....
爬了一些文.......大多是MOS擊穿,但是看了一下......痾~~~4 pin電源附近找不到我熟悉的MOS管..
查了一下資料這塊版好像是SOP-8封裝的或者是TTSOP-8封裝的
舊文中都只有D-PAK封裝的MOS管測量方法,是否有大大能指導一下..........感謝^^

网友:
小弟也有一塊 MSI p45D3 板子,有類似情況, 無奈SOP-8封裝的或者是TTSOP-8封裝的,不知如何下手,請有精驗的大大们,分享一下量測經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的情況, 問題也應該出在 CPU 的電源..

不要被外觀 "唬弄" 了.. 基本的測量方式都是一樣的, 只要你找一下該原件的 Datasheet, 了解其構造, 就不難測量了..

楼主:
慘了.....找不到MOS IC的Datasheet...
型號是:
A2724
U  728
誰可以幫忙找找~~~3q

网友:
問題與cpu供電應沒有直接關係囉!
如果供電短路,就連開機都不給開了,那些cpu供電濾波固態電容,對地有沒有短路呢?

楼主:
CPU座附近的電容對地阻值也都ok,沒異常的@@怪哉....

网友:
回复 楼主:

若是有假負載, 真的很方便量相關的資料..

我也找了一下 A2724 資料, 但也是找不到..

网友:
翻到主機板背面  量標示R50的電感(6顆)與4 pin12V的pin腳看看有無短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種sop-8封裝的N-MOS各腳位的定義大多是:
1, 2, 3 : Source
4 : Gate
5, 6, 7, 8: Drain
供您參考。

楼主:
R50 *6 兩腳對地阻值都ok...
4pin電源插座背面
2腳接地短路-----ok
2腳有阻值936---ok
不知道還有哪了~~~~

楼主:
剛剛沒裝cpu開機3~5分鐘(有上12v),發現南橋會有點熱度
但是北橋一點熱度都沒有....好像沒有在work....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你要量的是電感(標示R50)有無跟4 pin 12V短路

楼主:
To cakey大~
剛剛測量了一下
4pin兩個12v都無跟R50電桿短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針對問題點~
1.不跑碼~則依照樓主的表示為CPU沒工作~
2.空載時有異音~為高頻異音時~可能為Vcore的上下管有小短路~(完全短路會有點大聲)

所以~請先不裝CPU上電個幾分鐘~摸摸R50的電感那顆發燒...
一般大多在CPU的正上方為多...但還是要每顆都檢查~
如果真的有發燒~請檢查那一區的上管跟下管MOS~
但檢查請拆下來檢查~因為在板子上檢查的是不準的~

MOSFET不管封裝~測量的方式是一樣的~
測量請爬文一下囉~

楼主:
開機約5M,各電桿部分幾乎都沒溫度= =......
跟沒裝CPU應該會有關係吧@@

另外更正一下...
原本移除CPU後可正常過電,且不會斷電,Debug卡不跑碼(但會有怪聲,仔細聽是從電桿發出來的)
現在那個聲音奇怪的自己消失了....XD,但還是不跑碼

网友:
大大說的故障狀況,我覺得應該先確認一下POWER是否正常,RAM、PCI-E顯卡是否正常,或是更換一下再做測試是不是會比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出阿各電感 有怪聲 請更換他 並更換他週邊的MOS管  可完修

楼主:
今天小工具到了,量了一下......發現復位訊號電壓只有0.23V
CPU核心電壓......0V.....
這樣應該是供電MOS管有問題~~~
各前輩大大是否能提供一下我這塊版的MOS管測量方法~~~十萬分感謝!!

网友:
aecom 大已在上面回文,
這種sop-8封裝的N-MOS各腳位的定義大多是:
1, 2, 3 : Source
4 : Gate
5, 6, 7, 8: Drain
供您參考。

楼主:
已修復了= =差點跌破頭.........
BIOS重燒就好了...XD
BIOS Data有問題也會導致開機又關機又開機....無限循環
而且量電壓超級難量,因為會一直開關開關
上假負載不上真CPU,主板又會有保護,CPU供電不會出來...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你將IC放在燒錄器上面,看的出來這IC的資料有沒有問題嗎?
還是燒錄完後,裝上去才發現修好了

网友:
好像技嘉BIOS常常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請朋友代燒試試看........死馬當活馬醫~~
沒想到好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現在還有一片965的晶片組,也是技嘉的,情況一模一樣.........開開關關不停反覆
等有空再拿去燒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