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誰知道那裡有賣這種機械式的定時器

楼主(2010-11-25):
這是日本原裝TOSHIBA除濕機內部的定時器,這個馬達的直徑大約3.8cm,請問有誰知道在那裡可以買到嗎?。

我知道一定有人要我用改的,這個定時器的主軸是套著一個形狀很奇怪的凸輪軸,這個凸輪軸還會去驅動兩支滑桿,所以無法代用,如果能換整組自然最好,否則只能退而求其次換馬達。

网友:
在嘉義的興業西路跟民生南路口附近.
有一家"嘉興"...你可以去參考看看
他這一類的東西很多. 很奇怪.

不合的話, 找冰箱的看看吧.

网友:
....怪了~~~逃兵這麼厲害...那邊有在賣都知道???
這東西確實不好找....只能用替代品了吧

网友:
先bypass 吧.......
就小弟了解(如有說錯,敬請指正)
這個計時器的功用是在確保在短時間內不會重覆啟動壓縮機的保護開關,所以有壓縮機的機絲大概都有裝,泠氣,冰箱....等,要等轉一圈後(約3~5分鐘),壓縮機才會啟動,用凸輪的目的是即使斷電,仍可保持當時戕態,因此可以避免宊然的斷電又啟動,.......如果您能正確操作機器,避免短時間內開開關關的話,暫時pypass應該也是可以用的......
但為避免悲刻發生,還是要裝,否則壓縮機掛了,整台就壞壞去了........
之前家父有請人來修老家的冰箱,換一個.1500.....有夠貴(一台不到100公升的小冰箱,全新約8~9000元)

PS 這種東東大都是made in Japan
一般修冰箱的都有吧,只是價錢多少的問題,
這種東東應該就只有一種,我家的國產冰箱也是用這一個,
不是什麼高科技,但信賴度夠,在壓縮機掛點前,通常他先掛點

.........台灣家電的關鍵零件還是掌握在別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