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NB 的電池可以自已換嗎

楼主(2010-11-26):
我有一台ACER 5520G 的電池只有撐10分鐘
這二天手癢給他灌了win 7就給我出現了  "建議更換電池"
我有查過 win 7會對電池偵測,蓄電量有無超過40%
如果沒有就會出現建議更換電池還打了個紅X,看了好不習慣
所以有沒有人有換電池蕊的
還是有人可以把win 7的  建議更換電池功能拿掉也可以

网友:
可以不過不好看..要吧外面用暴力拆卸法..拆了..看是什麼蕊在去買回來換
買回來的蕊有一些會幫你焊好..有一些要自己焊.最好找會幫你焊的..因為焊接工具不同
蕊買回來在想辦法用進去..希望暴力拆卸時..要留組回去的外表

要不就是網拍買電池是最快的了..

网友:
自己換其實需要把工具準備齊全,因為有的型號會在主機跟電池上做電子鎖,同事的ACER NB就是這樣買了副廠電池不能用,只能用原廠的,所以得問5520G這款電池是否可換電池蕊或是副廠電池,公司之前有在Y拍上找到幫換電池蕊的(換好一千出頭),ezchon大可以去搜尋看看,順便詢問您的這款電池是否可換唷^^
~~純綷小弟的建議~~

网友:
拍賣網上有專門更換電池芯加上晶片破解..需要將電池寄過去處理..搜尋一下吧 !!

网友(2011-04-08):
建議買新電池比較好!

网友:
我有一台ACER TM4520,也是原廠電池芯故障,但我拿去專門維修筆電電池的店家,他們都說"回天乏術"(說是無法破解其IC...)。
因此我從網拍上購買了一顆副廠電池(NT18XX),電池容量標示為6600mAh,且號稱是日本製的SONY電池芯(實際上應該大陸製的),當我使用時發現才只有4200mAh(電容量大約衰退了3~4成)。

說到這~我真的覺得有點奇怪,為什麼那些廠商有辦法製造那些副廠筆電電池(要處理電池IC是個問題吧?),但相對於維修筆電電池的店家卻無法針對筆電電池來做維修更換之動作。

网友:
去買顆新的吧 ~~
最好是買原廠的~  副廠偷工減料 電量不足 很快就沒電了

网友:
這邊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053091513好像有你需要的電池..不過需自己DIYn_115|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池組裡面除了有電源管理IC之外還包含了韌體程式
副廠已破解韌體程式自然就有辦法生產商品
修理電池的商家,如果沒有破解程式,自然就無法做生意囉
有些韌體程式,只要你電池組一拆解(基板斷電),程式就會自動鎖死
就跟某些進口高級車更換電瓶時,必須先用一個備用電池供電
再把電瓶換掉,避免行車電腦因斷電而鎖死

网友:
我在不錄得維修網站好像看過,有電池保護裝置的,換好電池蕊需要破解喔!

网友(2011-05-08):
現在新機種電池都無法修
裡面有記憶ic的問題
建議買副廠保固一年的
重點是使用習慣要良好才能延長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