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電我了 [ 鋁窗接地法 ]

楼主(2010-11-26):
今天趁著放假, 把房間整理一下, 接著在移電腦的時候被電得亂七八糟的. 就定位後碰到電腦機殼又再一次被電得激激叫
        把插頭反插也是一樣 , 看來是電源供應器的Cy 電容做祟!(這時候要感謝狼大的指導)
      心想!!好呀! 要電我是吧! 我跟你拼了!

      先量測一下人體經設備的對地電壓! 夭壽喔! 52V 耶~ 難怪會被電到激激叫!

      看看原本電腦的插頭; 當時很懶直接把接地端給拔了(因為家裡沒有專屬的接地線)

      既然沒有接地, 但是只要人體的阻抗比電腦旁的物體還要大, 那電流就不會經過人體, 所以就把腦筋動到旁邊的鋁門窗
先鑽個洞再把電線給鎖上去.

      然後把延長線上的地線接頭焊上剛剛鎖在鋁門窗的電線, 並用熱融膠給固定好!

      再把電腦的電源線給換成三端子的.

      接著看看還有沒有漏電的狀況! 看著電表只有0.26V 成功!!

      終於不用再被電的激激叫了, 雖然這不是正規的接地法, 不過只要依電流只會往低阻抗的方向流動, 其實這也不失一種方法
       尤其是對我這種老房子, 也只能用這個應應急囉! 雖然很基本, 但是還是希望對大家有點幫助

网友:
不曉得拿接地線去接水線會不會有危險??
因為我就是這樣接的n_133|
目前是還沒出事過

网友:
這樣接是沒什麼問題,萬一  我是說萬一被雷擊就很危險了,不過機率非常非常低!

网友:
pemit大火水線接正確就不會電了,逃兵大有次解釋了一翻,我才明白...

网友:
pemit大火水線接正確就不會電了,逃兵大有次解釋了一翻,我才明白...
引用 网友A:

那也要全間房屋的水線跟火線都要一致阿.....

我在外面幫人家修大型設備..遇到這種事情..
也是直接附近找各地面就打釘子下去(水氣充足的地方)..
這樣也比較不會被設備給電到(雖然作用不大..加減還是有用)...

网友:
今天趁著放假, 把房間整理一下, 接著在移電腦的時候被電得亂七八糟的. 就定位後碰到電腦機殼又再一次被電得激激叫

一般會如此現象,大都次級POWER才會發生,
鋁窗接地法 ~~鋁窗沒有接地線,沒什麼用途,
接地線~是埋入地下最深處,還須銅集圈環繞,否則 雷擊 電流夠大,還是無法放電
鋁窗 是建築物主體 粗部完成後,再裝上去的,無法連接地線,但 保持鋁窗潮濕就可以傳地電了。

网友:
開關窗戶會不會再電一次 ?

网友:
鋁是低電阻嗎 ?

要做簡易接地
只要換成有接地的三孔插座,將插座的接地孔端與水線端連接 就可以了!
保證不會漏電~~而且機殼電磁波變很低

雖然非標準接地,但這是不得已中最簡單的方法

网友:
回家試試先,我也被電了很多次了!!

网友:
如果能找到柱子鋼筋外露處再接電線上去,這種接地還算理想。

网友:
這樣也行喔~~ 哈 還真厲害~~ 不過會不會浪費電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至於鋁是否是低電阻... 嗯~ 應該是說只要阻值比人體對地阻值還要低就可以了, 有時候
不一定能完全導掉, 但可以將感電的電壓降低(類似分壓), 相對的說, 的確在打雷的時候
會有一定的危險性(還好我家不是落雷區, 相信粗工大大應該有深刻的體驗), 當上萬伏電壓打入時
身體一樣會有感電的危險, 而且對家電也有可能損壞. 因為分壓再怎麼分也有可能會達到瞬間上百伏

        其實我也想要直接把地線接到水線去, 不過... 當初水電裝配的時候是這樣裝的

有沒有看到問題點了.  只要同一迴路上某個電器 L N 插反, 那接地線接水線根本就如同失效
最可怕的是, 我家三層樓都是這個樣子   如果要我去改那些插座. 可能連照明設施也要改
這樣的話... 我只好先走最省事的方法.

网友:
有效的做法~ 是把牆壁打洞 將地線綁到鋼筋上 !

你綁到鋁窗上~ 鋁窗上應該會有電磁波~

楼主:
看樣子這也是個好法子. 過幾天沒那麼忙的時候再來改改
不過我老爸比較傾向於在房子旁的水溝打一個一米深的洞, 直接把銅棒及銅網塞進去
再用水泥封起來. 但是我覺得我老爸滿會嘴泡的. 這事可能還是得要我去做 T_T~
當然錢也得自己出

网友:
回復 14# pemit 這樣工事會不會太大了啊??

网友:
(在房子旁的水溝打一個一米深的洞, 直接把銅棒及銅網塞進去
再用水泥封起來)

此法較為安全可行,如果深度再深點效果會更好

网友:
(在房子旁的水溝打一個一米深的洞, 直接把銅棒及銅網塞進去
再用水泥封起來)

此法較為安全可行,如果深度 ...
引用 网友C:

    這是一樓的房子 或是透天厝  才可能這樣做
若是住公寓二樓以上 就不行了!
還是要綁鋼筋才行

不過綁鋼筋 效果 還是比較好~~ 房子的鋼筋都會深入地下超過一 米

网友:
小弟不才...是將接地綁一塊大吸鐵..丟到後門水溝裡...效果還口以

网友(2011-01-28):
不曉得拿接地線去接水線會不會有危險??
因為我就是這樣接的
目前是還沒出事過 ...
引用 网友D:

小弟也是這樣做,不過我有再串顆0.5A的保險絲
這樣做連電磁波都少了很多,機殼也不會再電人了
市面上好像有類似的產品,也是這樣做法

早期的房子跟本都沒配地線,頂多只有冷氣插孔有配地線
要自行拉線滿麻煩的,壁內管路沒相通,得從總開關處拉到房間...
自己有嘗試DIY,但礙於沒專用工具,線跟本塞不進去 ~___~" 會卡在過彎處

网友:
謝謝您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銅棒跟銅線的壽命比較短(細一點的1~2年就爛光了),建議去五金行買50元的不鏽鋼線(有快50M吧),也不用打洞,直接從配電箱拉出來(從配電箱經電信箱走電話線管到室外),再分成2段丟到水溝裡(往左1段往右一段,水溝有水).....怕沒沉到水溝底的話可以沿途綁些重物壓住(回收的舊鐵釘,鐵條,螺絲等等).

网友:
銅棒跟銅線的壽命比較短(細一點的1~2年就爛光了)

沒錯...我家之前翻修房子時打上的,在第二次增建時發現老早就爛透了。
第二次增建打下的銅棒可能也爛掉了,因為...機殼又開始電人了...

插座亂裝...有考過電匠執照的一定會看不下去...

网友:
鋁窗接地法是很有創意  基本上想法是對的
我是從事醫學儀器維修的
人體電阻比鋁窗高就安全沒錯  不過別忘了人體的阻抗會隨著人的年齡以及身體狀況改變
人體阻抗值平均大概五十歐姆
例如你剛洗完澡身上還帶有水氣誤觸機殼還是會被電的哇哇叫
大致上我還是會買一顆二手的power來換
起碼比較安全   要知道被電到很有可能會導致心律不整
該花的還是要花  安全第一啊

网友:
>>插座亂裝...有考過電匠執照的一定會看不下去...

我看過很多有電匠執照的 照樣亂裝呀..原因>>大家都這樣 比較簡單 比較省工省錢

网友(2011-03-11):
被雷擊中...這台可能當場掛掉

网友:
"鋁窗接地法"~~不錯的點子....可以防小偷!

网友:
精神令人敬佩.
但是...
52v的電壓被ground掉!
這樣雖然不觸電,但電費會增加不少.這樣太浪費電了.
建議查修power熱端是否有不良元件或絕緣不良造成漏電.

网友:
52v是半個110v的電壓,那也是從我家的電錶走過的,所以要花coco的,
可能power中有問題,換一個好了,也安全,也省荷包。

网友(2011-04-14):
建議版大,設備誠可貴,coco價更高,若為安全故,兩者皆可拋!

网友:
真是實用的資源~感謝大哥無私分享

网友:
前天有朋友打赤腳..手握mic唱歌...電的吱吱叫~~~
電源插頭反插無效!
最快速的"鋁窗接地法"馬上驟效~~~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改天也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