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線風扇

楼主(2010-11-26):
3線風扇是不是有很多種  差在哪邊

网友:
http://www.ctimes.com.tw/Art/Show2.asp?O=200606021604528018

這裡有說明還是4線的,這樣樓主就不用下次再問4線的版本差在哪邊了~

楼主:
目前修一台POWER 風扇壞ㄌ造成無輸出  但我買的3線風扇就是不能用,所以才會覺得有不同種類的風扇
我在想是不是有別種可以替代   原廠是dc mini ace 25     model:109p0913n4d031

网友:
以三陽的為例,附檔為三陽的型號定義,由定義可看出有感應器之三線式,其感應器是有不同種類的...
請參考.(找不到中文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這個型號,依在下經驗應該是客製品,在定義表裡找不到定義.
方便把修理中的POWER照片貼來看看嗎?

网友:
第三線除轉速信號外,有的則是ALARM,當轉速低於一定程度時電位將會變化,部分有偵測機能的電源供應器會認為異常而不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