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吸錫槍(自動)?

楼主(2010-11-26):
想買一台 HAKKO 808KIT 吸錫槍
主要針對處理電容器
而主機板的電容居多

要另外買個 吸錫烙鐵頭 嗎?
有需要再買個通針嗎?

謝謝。

网友:
烙鐵吸嘴跟通針都是標準附件,可另外購買
不同尺寸的烙鐵吸嘴.

网友:
 型號
 HAKKO 808
 電源
 50-60Hz
 電力消耗
 80W
 溫度
 380-480℃
 馬達輸出
 6.5W
 發熱裝置
 陶瓷發熱裝置 AC110V-50W
 真空方式
 雙柱式真空Pump
 真空壓力
 80kPa(600mmHg)
 吸入流量
 10e/min
 電線&插頭
 3芯橡膠電線二極接地型插頭
 長度
 170(H) x 235(L) mm
 重量
 420g

楼主:
808 附的吸頭是 A1005
用主機板電容,這種吸頭就夠了嗎
如果要再買一個吸頭
A1003 會太小嗎

謝謝。

网友:
電容的話標準吸頭就行了,這種東西要常清內部鍚,
否則吸力會不夠,對於接地端的孔建議上點鍚在吸會比較快。

拔電容的話,我還是覺得鍚多一點 二頭同時加熱拔是最快的。
這個是清孔比較方便一點而已。

网友:
這種槍把一體式的不好用,因為常感吸力不足。
要買就買幫浦分離式的,吸力較強又槍柄也比較輕。
這種是設計給外出攜帶用的,實在是不好用。

如果只是為了拆電容沒必要買吸錫烙鐵,用可瞬間加熱的烙鐵與大隻吸錫棒還比較好用。
因為電解電容常伴隨大面銅箔沒有大瓦數烙鐵是很難拆的。

吸錫槍只有在拆 DIP 型的 IC 好用,但是現在這種 IC 越來越少見了。
吸錫孔也不要太細因為很容易堵住,1.2mm 孔徑比較差不多。

以前有看過有人用冰箱壓縮機來改成吸錫幫浦用,吸錫快又乾淨,有人看過嗎?

楼主:
這種槍把一體式的不好用,因為常感吸力不足。
要買就買幫浦分離式的,吸力較強又槍柄也比較輕。
這種是設計 ...
引用 网友A:

跟k大小小聲說
其實我用吸錫槍一直要處理主機板上電容的錫
一直吸不起來
只好花錢買懶人工具了

网友:
品牌很重要,因為吸錫器非常需要依賴後續的耗材供應。
先去材料行看看有那一款的耗材零件可買到再決定要不要買那ㄧ款。

楼主:
有人可以幫忙推薦一下真空吸錫器嗎...

网友:
我用HAKKO474,已經用了3年,
感覺還蠻好的,使用上就是要注意
經常保持內部清潔,耗材壞了就趕快
換新,拿來對付4層板也是輕鬆自在.

楼主:
HAKKO 474 要兩萬元
實在是下不了手
如果值得買
是不是LP要捏緊一點

楼主:
誰能給我只點一下迷津
如果只用於主機板那種電容
應該要買 HAKKO 808KIT
還是 474 阿
拜託了,謝謝。